亚拓500,3GX,MSK 9810A+顺时针自旋停止时要回弹,逆时针自旋时锁得很稳,不回弹。

楼主(2013-05-14):
亚拓500,3GX,MSK 9810A+顺时针自旋时要回弹,逆时针自旋时锁得很稳,不回弹。什么原因?请各位指点,是不是尾舵中立点的问题?

网友:
500用K8感觉很好,

网友:
3gx没用过,不过不知道你的尾舵机拉杆是不是钢丝的,这样子很容易右旋停止的时候抖两下,改碳纤的拉杆,或者3gx有没有分开调整左右自旋的刹车感度,把右自旋的刹车感度稍微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这项

我回去试试,谢谢!

网友:
学习过了,补偿是增大还是减小。

网友(2013-12-23):
建议楼主先飞 非锁尾模式下的 中立点 你的这个配置 如果排除机械问题, 电子设备应该不会有回弹。 如果回弹太严重 可以降低一下感度, 3gx 和3g 就是有一侧回弹的问题 不是不可解决 就是很难一步到位。 飞调 飞调, 不用动电脑内的设置, 自然就可以解决 我用3g 带 ds650 ,理论还不如你的这个配置 左右都很硬,行程也一致。 你唯一在电脑里需要调的就是左右行程  尾巴转的行程。另外主要看看你的机械部分 碳纤维硬拉杆 是要比 钢丝的好很多。 换上就立竿见影

网友(2014-08-22):
非锁尾模式

网友:
尾桨机械中立点不正,最简单的方法收或者放一圈尾舵机连杆球头扣,如果情况好转说明方向正确,加大到不回弹即可;如果严重说明反向了,反过来操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