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30车出锥度。。吓人啊

楼主(2013-05-14):
   0630好不容易把卡盘精度解决了(垫纸解决的,校好3个丝左右,先这样用着。)问题又来了,就车了个不到30的铁棒,两边就有40来个丝的差别。远看,就跟我们农村卖菜用的称杆一样,标准的锥度啊。。。车床屋顶对过中心,导轨中间段有15个丝的磨损,就算导轨磨损应该也不会车成锥度啊(应该会中间大,两边小才是)郁闷了。。请大神指点,下步怎么调?

真郁闷。。。

网友:
尾座偏心了吧

网友:
看到活动顶尖,对中就不好说了

网友:
会不会小托板发生位移

网友:
尾座或小拖板

网友:
最好买个检验棒吧   卡帕拆下   看看主轴的 是几号的锥孔   买个检验棒  校正平行度 调整床头箱    然后再去考虑尾座

网友:
主轴要和尾座同轴 小托班要调紧  上跟刀架

网友:
问题不是一个,车细长轴要用跟刀架,小刀架要锁死,中拖板要锁紧,中心孔要规整

网友:
反正我是先调床头的

楼主:
很多朋友都说先调床头箱,在这里问下.床头箱正导轨平行,一定要用到检验棒吗?别的能代替不,还有这边床导轨中间有一段有20来个丝的磨损,用检验棒还能把床头箱和导轨校平行?谢谢

网友:
尾座不正    另外细长工件是很难加工成等径的。

网友:
拿千分尺量吧,卡尺..................

网友:
先检查床头正不正,一定要用到检验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多朋友都说先调床头箱,在这里问下.床头箱正导轨平行,一定要用到检验棒吗?别的能代替不,还有这边床导轨中间 ...

床头的唯一校正标准依据就是床头主轴的锥孔    我也是没法子才买了检验棒来矫正 很快解决问题

网友:
打下表 调下尾坐不就得了。。 卡盘就是个粗加工夹具 跳动0.3也无所谓。3个丝没有意义。 我不知道你怎么量的 量的什么位置。

网友:
打表调尾座,活顶尖车细长轴精度本来就很低。要求精度高就用双顶尖,后面死顶尖。粗车时偏移尾座校正锥度。

网友:
感觉像导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床头的唯一校正标准依据就是床头主轴的锥孔    我也是没法子才买了检验棒来矫正 很快解决问题

你买的检验棒出不?是莫3的吗

网友:
楼上说要调床头,C0630的床头下的是导轨来的,床头放上去,不上锣丝也不能左右移动了,只能顺着导轨前后,那说来只能靠前或后垫东西调整得到上下的平行度了,按理说是床头的轴线左右偏了才能车出锥度吧?

网友C:
两顶,打表,调尾座?

网友D:
这么细长的东西要用到中心架和跟刀架了。

网友E:
这床子我也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检验棒出不?是莫3的吗
二手的车床 更难保没有撞过 我认为还是先检查床头主轴的平行度 床头没事最好 但是检查一下心里有底 检查就必须靠检验棒 然后再找卡盘精度 我买的是泊量莫3的 觉得还是留着备用吧

网友F:
至少要找根磨过的棒子一顶一夹打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