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了,螺丝断里面,有办法拿出来吗?

楼主(2013-05-14):
(无正文)

网友A:
看能不能锉出个一字  用平头螺丝刀拧下来

网友:
找个比它小的钻头打个眼。再慢慢加大钻头。直到空大道 到震动碎屑自己能掉落即可

网友:
有设备、有技术就不难。否则,没戏了。

网友B:
用防风打火机加热,融化螺丝胶,然后尖嘴钳的家伙

网友C:
这个螺丝,比我电摩的钻头还硬,我已经放弃了。直接买中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螺丝,比我电摩的钻头还硬,我已经放弃了。直接买中联。

我已经买了一个,但是这个搞好 可以 备用

网友:
5楼的建议很好,还露出这么长应该好弄,主要是加热,不过不能太热哦,最好不要热到变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买了一个,但是这个搞好 可以 备用

你怎么取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能不能锉出个一字  用平头螺丝刀拧下来

这个办法首选。

网友:
有电磨还担心什么,钻开攻丝~撸撸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防风打火机加热,融化螺丝胶,然后尖嘴钳的家伙

绝对可行。我也碰到过,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不好拿啊,搞不好把其他地方弄花或损坏。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钻大一号的孔,再从新攻丝。

网友:
火烧加电磨强攻

网友:
用防风火机把螺丝胶融化(把螺丝烧红),然后用平嘴钳慢慢宁出,这个方法,我取出两个断里面的螺丝了

网友:
先加热下.然后用斜口钳夹住露出的部分转即可

楼主:
我非常感谢各位模友们的帮助!终于搞出来了,用防风火鸡搞的,  终于等一下 又可以爽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能不能锉出个一字  用平头螺丝刀拧下来

在中间锉一字不好动手,直接锉两边,把露出的部分锉成“凸”的形状(截面图),
类似一字螺丝刀头,然后上钳子拧。

拧之前用高强度吹风机加热(市场上最大功率的),或用热封枪,避免用酒精灯或
打火机加热。

网友:
先加热再用大力钳夹住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