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加油门就往上升,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3-05-14):
我自己做了一架飘飘机,关油门飘得很好,就是加大油门就会往上升高,是怎么回事呀?应该不是头轻的?

网友:
头轻
推力线有问题
舵面不平

网友: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可以先稍稍向下调一点水平尾翼的舵面试试。

网友A:
稍微加一点上拉

网友:
先测重心,再调舵面拉力线。必要时遥控器也要做调整。

网友:
多撸撸就好了

网友:
升降舵微调推点杆,如果会调混控,油门与升降舵按个比率混控(加油推点杆)

网友:
加油才往抬头,如果舵面没问题,就是推力线的问题

网友B:
练习机如果中油门能正常平飞,加大油门就往上这是正常的,因为练习机一般是单凸翼型,速度快升力就大,飞机就往上。特技机是双凸翼型,就没有这个问题。你只要调到中油能平飞就可以了,当然,前提是重心基本正确。

网友:
电机下拉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练习机如果中油门能正常平飞,加大油门就往上这是正常的,因为练习机一般是单凸翼型,速度快升力就大,飞机 ...

我的重心基本对的,关油门飘得很好,中油门也是平飞,就是大油门就抬头了,注意,是抬头往上飞,不是整体平衡的往上飞哦,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加一点上拉

大概多少度好呀

网友:
图片说明一切。。

网友C:
如果关闭油门和中油门都没这个现象的话,那就是正常的。毕竟飘飘鸡是上单翼带上反角,有一定的升力。如果非要调整的话,就看看电机的推力线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关闭油门和中油门都没这个现象的话,那就是正常的。毕竟飘飘鸡是上单翼带上反角,有一定的升力。如果非 ...

如果调整了推力线,对中油门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重心基本对的,关油门飘得很好,中油门也是平飞,就是大油门就抬头了,注意,是抬头往上飞,不是整体 ...

正常的,道理就是我前面说的,速度快,升力大,自然抬头向上。双凸翼俩边升力一样,自然就加速平飞。

网友:
飘飘鸡是上单翼带上反角,这导致整个机体的阻力点比较高,而发动机推力线下推线在这个阻力点的下方,肯定会油门大了抬头,不过这不要紧啊,不加油门正常了,这不是正好?抬的太历害了那就得上抬推力线了!

网友:
我的飘飘也这样。

网友:
推力线不对,推力线翘起来了,改平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