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SE改DFC 3GX V3.1 自旋优化问题

楼主(2013-05-14):
如题,250se,装了DFC旋翼头,弄了3GX。悬停的时候正常~~~自旋的时候非常奇怪,顺时针自旋明显向机头方向倾斜,但是逆时针自旋的时候就向机尾倾斜。十字盘基本是平的(至少我目测很平),重心没问题。3GX反向安装(我的是面板朝下)那个也设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调的?
参数为飞行风格60,其他全部为3.1默认。最近才开始用3GX,所以不知道3.0或者旧版本如何......

另外一架450 pro v2 3GX,按照说明一步一步调完飞的好好的,自旋也不偏。另外一架450 sport v2,用的G31,也是重心,十字盘调好了以后自旋也很好。看来250就是不省心~~~

在线等,谢谢大家~~~

网友:
检查一下斜盘舵机插的对不对。斜盘左前舵机要插pitch,右前舵机插AIL。
还有重心一定要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