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dream AAT 及平板天线数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14):
小弟觉得都是时候进AAT提升图传能力,

不过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1. fly dream AAT 有12 及6 通道版本, 但我是用a椌, 没有数传到地面的功能, 那看来6ch己够用,
不过, 大家觉得日后是否真的要使用12ch的时候?

2. 用fly dream AAT的朋友, 你们用了16 还是原廠23dbi的平板天线??
其实看数据, 23dbi当然最好, 但实际使用上, 你们觉得, 16 还是23 好一点???

谢谢各位

网友:
不懂顶顶走人

网友:
既然上了AAT,你肯定为了远航,既然要远航,为什么不上23dB?

网友:
23db是否太重了?

网友:
栅格网状天线。

网友:
23太重了

网友:
16DB足矣!效果非常好了

网友(2013-10-15):
还是和楼主一样想多了解AAT相关

网友:
两个相差9db,3倍哦。

网友(2014-01-26):
最好一步到位

网友A:
真的要使用12ch 因要加GPS 跟在車顶上走   23db平板可以了5.8g400mw 可以6KM以上    用栅格网状天线要换大力些的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要使用12ch 因要加GPS 跟在車顶上走   23db平板可以了5.8g400mw 可以6KM以上    用栅格网状天线要换大 ...

自制螺旋天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