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正床头箱办法?

楼主(2013-05-14):
   上午发帖,0630车床车出锥度,很多热心的坛友给出解决办法,先调床头箱,再调尾顶......在本坛里找到不用检验棒校床头的方法 用直径30MM 100MM长度圆棒,车一刀,用表打一遍,再校床头,再车一刀,再打表,再校...............

      小弟愚笨,
      1:这里指的校床头,是否就是把床头下面的螺丝松了,左右敲?.........
      2:左右好像也只能校正水平面的平行,垂直面的平行不用校?,还是得垫东西(上下不能敲)?
      3:导轨有磨损也能用这方法来校床头吗?(距床头150MM到250MM段,最多处磨损有20丝左右)
      4:谢谢坛友的热心回答.

楼主:
复制某坛友的原话,,,,
装一件30mm左右100mm长的料,车一刀,用千分卡量一下,在调一下,在车一刀.在调一下,在车一刀,在调一下,在车一刀,在调一下,在车一刀,就ok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制某坛友的原话,,,,
装一件30mm左右100mm长的料,车一刀,用千分卡量一下,在调一下,在车一刀.在调一下 ...

那是指床头歪情况下的校准方法,你的情况明显是导轨塌陷造成的,不用校床头啦,找导轨磨床磨吧。
0630的床头一般不会歪,床头下面有山峰位卡主,想它歪都比较难。

网友:
明显是导轨,,,在卡盘附近处,,磨损严重

网友:
主轴和导轨的平行度和上下/中心高不是靠床头来矫正的吧

网友:
楼主我告诉你,没有捷径,你去买一根锥度检验棒,插到主轴里效正。完后,卡盘法兰你要是车过就得再车一刀法兰。

网友:
楼主用完检验棒就便宜处理给好了,我用同一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