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带加长天线的接收机能否将天线剪短些?

楼主(2013-05-14):
2.4G接收机的两根天线有一二十厘来长,据说有效的就头上剥皮的三厘来左右,其余是馈线。我想问的是:能否将天线剪短些,如剪短至五厘米,再剥皮三厘米,是否可行?请专业人士指点下,谢谢了0

网友:
最好别剪,高频天线长度都很严格的,改了怕你遥控距离会缩短

楼主:
求专业人士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专业人士解答!

完全可以,剥出长度跟剪下来的一样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剥出长度跟剪下来的一样就OK

放心了,再问下这根馈线的具体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心了,再问下这根馈线的具体参数。

75欧同轴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欧同轴电缆。

继续求教,电缆的外皮有无特殊作用,剥了皮就是天线,不剥皮就是馈线?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楼上说法有问题。2.4g天线是50欧匹配的,75欧一般用于广电系统像有线电视什么的。
应该可以的:包了皮才能辐射,所以只要包皮部分是2.4g的1/4波长即可。改天给你贴一个仿真结果

网友B:
借此普及一下:
2.4GHz的波长是3/24米=125mm,1/4波长就是30mm,这就是剥皮长。

1/4波长天线仿真结果:辐射图完全球形,这样不管是什么方向的都能接受。驻波差点,加匹配网络即可

1波长天线仿真结果:辐射图方向性太强,没法用。驻波到是很好。

1波长辐射

1波长辐射

1波长驻波

1波长驻波

1/4波长辐射

1/4波长辐射

1/4波长驻波

1/4波长驻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此普及一下:
2.4GHz的波长是3/24米=125mm,1/4波长就是30mm,这就是剥皮长。

求科普,什么是匹配网络?是天地飞接收上那样的一节小铜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此普及一下:
2.4GHz的波长是3/24米=125mm,1/4波长就是30mm,这就是剥皮长。

那到底能不能剪?

网友:
自己动手试试不就知道能不能剪了啊

网友C(2013-06-21):
因为水机在水面远了就失控,我吧笔记本的天线接到接收上面了,馈线10多CM,天线就是1个铁片,目前在家测试穿透力增强1堵墙,距离有待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75欧同轴电缆。

通信电缆的阻抗什么时候变成了75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信电缆的阻抗什么时候变成了75欧姆?

哈哈哈~~~~~50欧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水机在水面远了就失控,我吧笔记本的天线接到接收上面了,馈线10多CM,天线就是1个铁片,目前在家测试穿 ...

有时间量一下尺寸我给你仿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剪根部重新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