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VBAR 失灵故障一例 解决?

楼主(2013-05-14):
我的一个山寨VBAR发现故障,就是起飞后,十字盘会随机倾斜,飞机往一边偏,有时起飞如此,有时切3D后偏,有时切3D翻几下偏,换了两架飞机,换其他三轴正常,于是判断是山寨VBAR的问题。
昨天晚上拆下来,检查准备返厂,发现摇动山寨VBAR有响声,拆开发现山寨VBAR的PCB板松动,PCB底部有点好像是热熔胶与外壳松了,PCB板与外壳卡槽摩擦的几个部位有白色的细粉末。估计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自己垫了点3M垫,改天飞了验证!

网友A:
时间长了 有虚焊

网友B:
用山寨V8,小心把技术也练成山寨的

楼主:
我的飞机和技术都很山寨,但我们群第一高手,有大VBAR,也用山寨VBAR,据他说没区别,他的RJX600用山寨飞,上周还整了个90机用山寨VBAR飞,我看到都吓人,但人家还是飞的刚刚的

网友:
你的山寨是k8 还是gv8k? 第几版?

网友C:
围观围观~涨涨人气

网友D:
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炸鸡了

网友E:
还是要小心

网友F:
同样山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