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射了。。。。。。

楼主(2013-05-14):
究竟是尾桨平衡没做好还是飞越的螺丝太撇了?一片尾桨连桨夹一起飞了,螺丝断在尾中联里了!幸好在射的时候是正飞的,没有炸但是尾轴都震弯了,尾前齿扫了。停飞短时间。
今天换了好盈铂金40A感觉温度控制的狠不错
因为家里有点特殊情况,要转让一只白色小泰迪,(成都地区九眼桥)两个月大。因为品相很好所以当时从几个想要的狗贩子里高价抢来的,这段时间全喂的皇家奶糕,健康很不错,已经打了一针了,只卖给爱狗人士,价格面议,目前我们叫它汤圆,因为小所以也可以改名,有意者qq1340276025

网友:
狗狗好乖~~~

网友:
汤圆,来说说,哥今天旺不旺?

网友:
可爱的狗狗

网友A:
我的500电直尾桨射过两次,都是螺丝断裂,当时怀疑是螺丝太细(M2),后自己改成M3螺丝。后来通过观察其它500电直,它们尾桨夹螺丝都是M2的都在正常工作,看来我的500尾桨还是有问题。后来我做了一下尾桨平衡,平衡中包括了尾桨夹,结果发现尾桨不平衡,射桨是振动所致。同时我也回想起断过尾皮带,这都与尾桨振动耗功过大有关系。

网友:
幸亏没有射到狗狗!哈哈

网友:
都射过,还是仔细检查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500电直尾桨射过两次,都是螺丝断裂,当时怀疑是螺丝太细(M2),后自己改成M3螺丝。后来通过观察其它5 ...

看来尾桨必须要做平衡,对了老大,我的桨一直用的飞越碳纤,感觉质量还可以,不用做平衡,用手捏着机身之后启动转数很高震动很小,是否可以用买好点的桨来代替做平衡这一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500电直尾桨射过两次,都是螺丝断裂,当时怀疑是螺丝太细(M2),后自己改成M3螺丝。后来通过观察其它5 ...

老大,你的500射过两次,一次用的m2螺丝,一次用m3哇?

网友:
狗狗很可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你的500射过两次,一次用的m2螺丝,一次用m3哇?

两次都是M2螺丝,后来才换的M3螺丝。
http://bbs.mx3g.com/thread-151735-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尾桨必须要做平衡,对了老大,我的桨一直用的飞越碳纤,感觉质量还可以,不用做平衡,用手捏着机身之 ...

最好做一下平衡,因各家的桨参差不齐,不要因为震动而造成飞行事故。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次都是M2螺丝,后来才换的M3螺丝。
http://bbs.mx3g.com/thread-151735-1-1.html

哇塞,尾轴弯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做一下平衡,因各家的桨参差不齐,不要因为震动而造成飞行事故。

ok,谢谢老大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塞,尾轴弯这样了。。。

尾轴弯了不是炸的,而是射了一个桨后不平衡甩弯的。当时直机飞的不高,射桨后水平落地的,脚架都没有摔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ok,谢谢老大指点

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轴弯了不是炸的,而是射了一个桨后不平衡甩弯的。当时直机飞的不高,射桨后水平落地的,脚架都没有摔坏 ...

恩,我的尾轴也弯了,但没这个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我的尾轴也弯了,但没这个厉害

由此可见离心力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此可见离心力有多大!

就是,一秒300多转。。。

网友B:
o(︶︿︶)o 唉 表示射了三次  无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o 唉 表示射了三次  无奈了

你什么机型哦?是不是尾震动太大?经常3d?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什么机型哦?是不是尾震动太大?经常3d?

450 第一次 因为经常炸鸡悬停时射了  第二次 拧的太紧了 也给射了  第三次 因为怕拧的太紧了  搞成 螺丝射了 然后,,,,,,o(︶︿︶)o 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一秒300多转。。。

射浆太危险!虽说我玩三年直机没射过,也许是我怕射浆胶打的比较多已致于换轴都难,但总比伤人强,玩直机千万不要在人多的地方玩,安全第一。

网友:
我的也是飞越的,汗

网友:
没伤人最好了

网友:
狗狗可爱

网友:
一周内第二个射尾桨的飞越,这是肿么了,射桨都扎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 第一次 因为经常炸鸡悬停时射了  第二次 拧的太紧了 也给射了  第三次 因为怕拧的太紧了  搞成 螺丝射 ...

好倒霉,你450什么牌子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射浆太危险!虽说我玩三年直机没射过,也许是我怕射浆胶打的比较多已致于换轴都难,但总比伤人强,玩直机 ...

你运气好,什么牌子的飞机?

网友:
我是飞越主轴和大齿之间的螺丝 直接断掉飞机死转 直接炸鸡!

网友D: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跟LZ的一样,当时还以为是降落不好有内伤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跟LZ的一样,当时还以为是降落不好有内伤所致/

之前你炸鸡过没?伤到尾桨过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运气好,什么牌子的飞机?

亚拓450SPORT  PRO各一架,飞越450SPORT一架,我看也不完全是运气!飞之前要检查大奖夹,尾桨夹等等,射浆往往会伤到自己,你不是对尾就是对头,侧向很少,子弹几克并没啥威力但是加上可怕的速度,射浆道理是一样的,安全第一这没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你炸鸡过没?伤到尾桨过没

炸是肯定有的,尾桨都啃凹了,但是换了尾轴又没什么问题了,问了高手也说没问题,结果一次起飞时已经射出来了,还好没在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是肯定有的,尾桨都啃凹了,但是换了尾轴又没什么问题了,问了高手也说没问题,结果一次起飞时已经射出来了 ...

可能炸了有暗伤,我之前也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拓450SPORT  PRO各一架,飞越450SPORT一架,我看也不完全是运气!飞之前要检查大奖夹,尾桨夹等等,射浆 ...

上了螺丝胶就不用检查了

网友:
小泰迪:不是我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