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2卫星有的时候闪,有的时候不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14):
我买的网上的DSM26通接收带卫星的,我把卫星拆下来连了V8,用D10控,有的时候开机卫星是闪烁状态,控制一切正常,有的时候是一直亮的状态也是控制正常。请问下怎么会不一样?有谁知道吗?

网友A:
如果是没有卫星那种的DSM2接收机,关掉发射机再开,接电就是长亮
遥控器不关,以后再接电的都是闪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没有卫星那种的DSM2接收机,关掉发射机再开,接电就是长亮
遥控器不关,以后再接电的都是闪烁

V8单独接一个卫星有时候也这样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对信号有影响不   卫星闪的时候重新插两次电就好了   闪的时候不敢上天怕失控

网友C:
我的DX7S开控接电后,DSM2卫星常亮,但K8不能自检。不关控,拨电后再插,DSM2卫星慢闪,K8能自检(灯常亮)。不过我已经习惯了,飞了几十个起落。

网友:
引用 网友B:
V8单独接一个卫星有时候也这样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对信号有影响不   卫星闪的时候重新插两次 ...

三轴要求高,保险的 长亮再上天吧

网友D:
卫星灯常亮是正常状态

闪亮  是它认为有过失控                    比如先飞一电换电继续飞,整个过程控没关,那么从第2电开始 卫星就会是闪亮状态了。

网友:
会不会是D10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卫星灯常亮是正常状态

闪亮  是它认为有过失控                    比如先飞一电换电继续飞,整个过程控 ...

非常感谢指导,总算明白了

网友:
放心飞吧,直接无视那个指示灯

网友:
我的怎么不亮呢

网友(2014-01-22):
引用 网友C:
我的DX7S开控接电后,DSM2卫星常亮,但K8不能自检。不关控,拨电后再插,DSM2卫星慢闪,K8能自检(灯常亮) ...

我的也是这样的,第一次接电卫星常亮,K8自检也能通过,但是没有找到油门信号,只有第二次通电,卫星闪烁的时候,才能正常的找到油门通道。
同控,同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