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mwc程序员嘛,求助,求助

楼主(2013-05-14):
/*************************************************************************************************/
/*****************                                                                 ***************/
/****************  SECTION  6 - OPTIONAL FEATURES                                          *******/
/*****************                                                                 ***************/
/*************************************************************************************************/

  /************************        Angele throttle correction         ********************/
  /* Automatically increase throttle based on the angle of the copter
     Original idea by Kraut Rob, first implementation HAdrian                                                        */

  #define THROTTLE_ANGLE_CORRECTION 40
这句什么意思啊求助,还有好多问题,有大神在么,加下我qq563679292

网友A:
根据飞机倾斜角度增加油门。。为的是防止倾斜角度过大而降低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飞机倾斜角度增加油门。。为的是防止倾斜角度过大而降低高度。

正解:自动增加油门

网友(2014-04-05):
mwc用遥控器关闭自稳功能后为什么还是会有反馈?   gui中貌似没有这个选项,只能修改原程序了,小弟新手玩儿不转啊,能不能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