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人,WKM gps天线问题

楼主(2013-05-14):
我的大疆F550 ,坠机后有一个电机摔坏,换电机后,发现6轴在GPS开启的状态下依然飞偏,而且方向不定,飞起来,感觉用控难以控制。一直纠结在六轴的重心问题上,昨天试飞时再次坠机,机架摔断。GPS天线摔坏。晚上重温说明书才发现,自己安装的gps的天线箭头指向不对,请问这是否是六轴不断飞偏,难以控制的原因。

网友A:
GPS天线里有地磁仪'歪了地磁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天线里有地磁仪'歪了地磁就不对了'

地磁仪不对,是不是意味飞机方向会跑偏

网友:
你好,GPS的损坏对飞机的定位是有影响的。

网友:
肯定跑偏

网友B:
应该重新校准罗盘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重新校准罗盘试试的

如何重新校准罗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重新校准罗盘呢?

多看看说明书么
就是模式切换n+1次那个
不过这玩意儿很坑爹的
可能把遥控器板坏也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看看说明书么
就是模式切换n+1次那个
不过这玩意儿很坑爹的

多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看看说明书么
就是模式切换n+1次那个
不过这玩意儿很坑爹的

呵呵,我原来试过N次都进不去,现在找到手感了,每次肯定进,就是你不能太快,明白吗?你再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原来试过N次都进不去,现在找到手感了,每次肯定进,就是你不能太快,明白吗?你再试试吧

呵呵
我感觉这玩意儿就跟买彩票似的
比较难进
估计是没掌握诀窍
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我感觉这玩意儿就跟买彩票似的
比较难进

哈哈,是的,没找到方法,后来我换个人试一下就进去了,原来我太快了,当然太慢也不行,把握好

网友:
重新校准罗盘试试,还不行的话只能返场

网友:
哎~又是个不看说明说的

网友:
怎么会进不去呢?我的成功率是100%,我奇怪为什么有人总进不了校准模式???

网友:
是GPS装偏引起的飘吧,装正了从新校准下指南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