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FUTABA 10CP的问题,请进,有茶侯着

楼主(2013-05-14):
FUTABA 10C可以十字盘选项里边有140度模式吗,看过好多次了,找不到和140度ccpm十字盘选项呢,岂不是不能玩140度CCPM斜盘的直升机,求高手指教

网友:
喝茶走人,

网友:
喝茶走人

网友A:
10CG,有,其余的自己研究

楼主:
你们别光喝茶呀,各抒己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CG,有,其余的自己研究

前辈,请明示

网友:
就是我用过10CG,有140度,但是10C我没用过

网友:
有个高手用jr7的自定义混控搞出了140°倾斜盘,楼主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没有10cg这样的高档货

网友:
实在不行,自定义,10C应该可以的。喝茶,上厕所

网友B:
如果是无副翼,找个支持140 CCPM的陀螺仪就OK了。
控里只须设置为“无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无副翼,找个支持140 CCPM的陀螺仪就OK了。
控里只须设置为“无混控”。

我的是有副翼的,用701锁尾,怎么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有副翼的,用701锁尾,怎么搞

10C我手里没有,查了一下T6J的说明书,有140度CCPM设置,
在SWSH菜单,设置为H-3即可。

这应该是控的基本功能,10C一定支持的,你再仔细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C我手里没有,查了一下T6J的说明书,有140度CCPM设置,
在SWSH菜单,设置为H-3即可。

谢谢了

网友:
T10C有几个,但不玩直机的飘过,喝茶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