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5.8G图传有说明书吗?

楼主(2013-05-14):
在官网上怎么没找到呢?这图传支不支音频呢?

网友:
同问 想知道这个图传的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A:
6s内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内都能用

感谢

网友B:
没明白  楼主 要音频干嘛呢?喜欢听浆的噪音?还是喜欢听风声呢?  哦 不是用在航拍上!哈哈~

网友:
听报警声,买个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不支持音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  楼主 要音频干嘛呢?喜欢听浆的噪音?还是喜欢听风声呢?  哦 不是用在航拍上!哈哈~

飞远了,听不到BB响,有这个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C:
请问楼主5.8g的图传是这样的吗?
我一直不能确定这边用的是什么型号什么参数的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5.8g的图传是这样的吗?
我一直不能确定这边用的是什么型号什么参数的图传

你这个是1.2G的吧

网友D:
罗美。1.2g 有钱人啊,不过可能会干扰GP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罗美。1.2g 有钱人啊,不过可能会干扰GPS

用到现在GPS还算正常的 这是以前就买的 不知多少钱 但是图传还是不给力 一般飞上去就雪花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1.2G的吧

1.2g和5.8g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到现在GPS还算正常的 这是以前就买的 不知多少钱 但是图传还是不给力 一般飞上去就雪花屏了

话说不可能啊,1.2G罗美图传,不是传说中效果很好的吗。是不是因为干扰距离短了,我本来也想买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不可能啊,1.2G罗美图传,不是传说中效果很好的吗。是不是因为干扰距离短了,我本来也想买这个的。
...

应该不是干扰 每次用都这样儿 看产品说明传输距离也就一千米 我们用的时候有效距离估计没得一千米 也不知道是不是使用有什么不当 我在考虑要不要换个增益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g和5.8g有什么区别呢?

貌似是这样,距离和绕射能力72兆>1.2G>2.4G>5.8G,目前只用过5.8G。5.8G稍一点阻档的确会丢失信号或信号衰减的厉害,但是很多说1.2G会干扰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是这样,距离和绕射能力72兆>1.2G>2.4G>5.8G,目前只用过5.8G。5.8G稍一点阻档的确会丢失信号或信号衰 ...

恩 看别人说的 1.2g是防阻挡比较好 5.8g是传输距离远 但是罗美没有5.8g的产品
现在图传效果不好 我准备买三叶草和四叶草的天线试试 还有说跟频道有关系 我们一直用的1频 人家说用4、8频效果好 因为接近1200MHZ
至于干扰GPS 暂时还没有大的干扰 基本航线飞行都正常的

楼主:
5.8G距离不远,飞FPV的少有用5.8G的,综合因素太多,还是1.2G的远

网友:
今天刚弄了套dji的图传5.8G的,在地面测试了一下,基本700米没有问题,不过要是中间有树或者其它建筑物就会有雪花。感觉比其它那些标注1000w 5.8g的图传靠谱一些。今晚装机试试,dji图传很方便就连接到osd上面了,基本属于傻瓜操作。等周末在天上飞一下看看具体情况在汇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5.8G距离不远,飞FPV的少有用5.8G的,综合因素太多,还是1.2G的远

要看情况而论啦,4轴就上5.8G ,你也飞不远,怕1.2g 干扰4轴设备,gps,ium,主控,反正飞4轴不省心啊,固定翼就1.2G.不过我现在有时候也用900mhz的,效果不错,对GPS也没多少干扰,设备很小的那种。hobbyking上面一堆的900mhz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