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能不能自己加一个A轴B轴

楼主(2013-05-14):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啊

网友A:
A轴应该没啥问题。。。切多面柱体用的上。。

再加个轴,就有些纠结了。。线切割啊,线  线 线,容易干涉到线。。。哈哈。。

另外就是如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想讲   最近我们这边线切割旧机4000块就能买到。。。。能不能买回来改数控   只需要简单的改装   基本 ...

你是说机体么?不带控制柜的那种?那很不错啊,改个铣床完全可以,换下导轨就好,现在线切割立柱很不错,改装实用性很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轴应该没啥问题。。。切多面柱体用的上。。

再加个轴,就有些纠结了。。线切割啊,线  线 线,容易干涉 ...

嗯,旋转台的话干涉是肯定的,A轴加上实际也没什么大用处,无非是螺旋切口,效率也不高,做个消音器还能凑合,六角螺帽没人找咱切吧?哈哈不过要是切六方直线导轨的话估计可以一试,控制问题其实也很简单的,只不过要换控制卡,关于闭环不了解,要是能闭环控制的话多面体会很精确,xya三轴联动不知道能弄出什么怪胎来

网友:
有旋转轴应该切出来的圆比两轴插补的要好

网友:
带锥度的就是4轴的啊

网友:
A轴可以加

网友:
我看了线切割,也想用个二手改雕铣机,还没有找到小的。

网友:
楼主想割不和谐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