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改造:配件选择参考

楼主(2013-05-14):
主要材料:
有刷和无刷的区别:
无刷电机可以直接浸水,玩后需要给轴承加油保养,但是制作简单,防水可靠
有刷电机无需保养单需要制作轴封防水结构,要求较高
另外双向电调可以控制潜艇后退
注意事项:
无论有刷还是无刷,需要达到逼真的航行效果建议使用比同长度竞速船所用电机小至少一个等级的电机
原因:大部分潜艇为单轴,动力过大反扭矩导致潜艇剧烈晃动,水中活像鳄鱼捕食,
即使是低速启动也会由于较大的转动惯量会出现该现象
不过如果能处理好反扭矩,或者比较追求高速,用大电机也可

水泵和气泵的区别:
对于经典的最常用的控制结构,水泵下潜舱内是正压,气泵下潜时舱内是负压
相对而言气泵对密封要求更高因为水中本身就是增压,一正一负压差更大
但是潜艇对密封性的要求其实都相当的高
气泵还有一个水泵无法比拟的好处就是:相比水泵,气泵发热量极小,功耗极低,通容量航行时间远超水泵系统
这就意味着你想玩比较长的时间,那么气泵能为你省下一笔提升电池容量的费用

舵机主要用于控制水平尾舵和方向舵,有的还加有艏舵、围壳舵等
但凡舵机控制都需要做防水,比较简单易行的办法是风琴套,竞速船用吸水舵上那种
风琴套需要有支承构件,可以根据风琴套购买合适的标准件接口,与密封盖粘合

以上系统都需要有一套骨架来支承,形成一个紧凑的结构
完整这个过程需要根据你所选用配件进行比对设计
用到大量紧固件,建议尽量使用标准件来降低成本
许多构件可以在知名网站选购
潜艇用料杂乱多,折腾是不可避免的,你可能要为此付出不少邮费

如何设计尽可能紧凑合理的空间是一个需要花功夫花心思的事情

关于防水
所有设备需要用密封舱来与水隔离
目前主要有两种,端盖式和掀盖式
掀盖式开仓需要旋动较多螺丝,比较麻烦

端盖式要根据使用密封舱内径设计合理的密封端盖,使用合适的密封圈
密封是潜艇的头等大事,建议从密封舱到每次加入新的密封接口都进行防水测试

遥控设备的选择,PPM和PCM可选,2.4G水下无信号不能使用
建议使用PCM接收机(不明其分类和区别请百度)以更好地抵抗潜艇内部狭小体积中大量的电磁干扰
从而得到更好的控制体验

由于可选材料有限,建议按照“选材→设计→加工→制作→试水”的过程进行

暂时整理这些内容,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顶起    大兵老弟
电磁阀 6v的

网友:
国际惯例额啊!!路过!!!用千斤顶!!顶下

网友:
大兵,350的台风进展如何了

网友:
无刷电机---->万向节---->螺旋桨  当然螺旋桨跟万向节之间还有个轴的

网友A:
还差一个遥控部分哦~接收机   如果是12V水泵(6V实在太难找了)   还需要一个升压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差一个遥控部分哦~接收机   如果是12V水泵(6V实在太难找了)   还需要一个升压模块

某购物网 搜索 潜艇配件呗

网友:
好手艺!非常强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某购物网 搜索 潜艇配件呗

貌似你还欠我一包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还欠我一包薯片啊~

上帝  我会记住的

网友C:
一直很想做潜艇,但没有勇气开工,怕烂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很想做潜艇,但没有勇气开工,怕烂尾

做模型烂尾 很正常

网友:
相当牛X了  这个可以顶

网友(2013-08-15):
请问气泵怎样实现潜艇的浮潜?

网友:
简单易懂的小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