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於Naza失控保护取回控制权的问题

楼主(2013-05-14):
请教下  关於Naza失控保护取回控制权
说明书上是说   "GPS模式:把控制模式开关切换到ATTI位置,如果接收机已经连接上,则此时可获得控制权。"
这个ATTI位置是哪个呢   请高手指教  3Q

网友:
貌似直接切换到姿态火或者手动模式就行了吧

网友:
  ATTI  指的是  姿态模式。

网友:
先打姿态,再打GPS模式,可以获得控制权?

网友:
飞机远了姿态看不清,姿态模式是无法控制的

网友:
切换下模式开关就行

网友:
个人认为。。远了就姿态。。在航向锁定,带望远镜望。。往会拉 哈哈

楼主:
之前用旧的固件 六轴有过两次电机停转翻掉   看新的固件貌似一个电机停转还可以安全降落   刚刷新  才看到许多悲剧  暂时刷回旧版  等待新的稳定固件出来在刷新罗

网友:
我今天被风吹跑了。就是自己飞回来的。。。吓的

网友:
在远处姿态模式可以飞回来的、只是有点慢、

网友:
切到姿态如取回控制权后再切gps模式,就不怕飞远了

网友A:
飞远了,看不清头尾了,就把开关打到“返航点锁定”,向后一拉前进后退的舵杆(固定翼升降舵),机子就照直向原起飞点返回。前提是:起飞时搜星正常,姿态是GP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远了,看不清头尾了,就把开关打到“返航点锁定”,向后一拉前进后退的舵杆(固定翼升降舵),机子就照直 ...

返航点锁定是这么用的?

网友:
GPS和姿态都可以 我一般都是GP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返航点锁定是这么用的?

毋容置疑。除非你没在调参软件中打开这项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毋容置疑。除非你没在调参软件中打开这项功能。

我一直认为是告诉飞快返航点的坐标。如果锁定返航点打副翼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认为是告诉飞快返航点的坐标。如果锁定返航点打副翼呢?

加入你的机机指南针校准的很好,GPS指向与机身非常一致,打开此功能时,横摇副翼摇杆,机机应该围着你画圈。这些说明书上都有得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入你的机机指南针校准的很好,GPS指向与机身非常一致,打开此功能时,横摇副翼摇杆,机机应该围着你画圈 ...

谢谢谢谢,其实我真的没有认真看说明书,扫盲了

网友:
当飞机飞远时,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这两个功能还是很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