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直升机副翼钢丝的长短对飞机的灵活性有没影响

楼主(2013-05-14):
如题,探讨下,副翼钢丝长点的飞机灵活还是短点的飞机灵活

网友A:
短了更灵活,也可以调整配重,效果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了更灵活,也可以调整配重,效果更明显

重的灵活还是轻的灵活

网友:
应该是轻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的灵活还是轻的灵活

当然是轻的灵活,所谓无副翼就是轻得重量为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了更灵活,也可以调整配重,效果更明显

副翼的半径越小,相对的稳定效果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副翼的半径越小,相对的稳定效果更好。

你这 说的 正好相反啊,求真相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感觉越短越不稳定,越不稳定越灵活。无副翼就必须用陀螺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 说的 正好相反啊,求真相

不好意思,忙昏头了,确实说反了。

网友:
钢丝短,配重轻,趋向于灵活,钢丝长,配重重,趋向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