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一顿一顿的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14):
常速运行方式,速度300,加速度30,走起来一顿一顿的怎么回事?好像一走一停。

网友A:
干扰吧 接地好吗?

网友B:
线断了?
刚刚也同样情况,检查了下搞好了

楼主:
干扰和断线都不会,两轴都一样,很有规律的。

网友C:
把运行软件最小化,放后台运行试一下,我的就是这样,加工的时候都放后台干

网友D:
应该是电脑太慢了,运行雕刻程序时,把其它程序全部关掉。

网友E:
是不是驱动器电流设置的小啊?

网友F:
是用的mach3吗?是突然出现的还是始终如此,可以换台台式电脑,或者把电脑的节能设置关掉,电源管理选最原始的类型。

网友G:
觉得是电流问题

网友H:
我遇到过一种情况,当G代码数据量太大而电脑内存不足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I(2013-09-29):
机器多大?大机器容易出现这问题,可能是因为你做后处理出刀路的时候,选的是以无数个坐标点的方式来描述你的轨迹,这种模式在小机器上看不出来,大机器就暴露无遗。改成以圆弧描述来描述你的轨迹出刀路,走起来就滑溜溜的了,哈哈哈!

网友J:
我现在就是这症状,电脑问题,有时候重起几次自己就好,有时就不行,很有规律的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