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没有双桨,为何会抖动呢,求经验丰富的老鸟指导

楼主(2013-05-14):
我的450刚启动尾翼上下就抖动,幅度大约3MM样子,油门过15%以后抖动消失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能解决么???电子螺距尺测量已经没有双桨了,加油门到50%  0螺距也不抖,,,,貌似就是在 15-20%这个样子,过这时候就没事了,,愁啊,求高手指导,, 新机子,没炸过 没摔过,没磕过。

网友A:
杯具,敢问楼主,你知道什么叫双桨吗?

是飞机主桨转动起来看桨侧面,是不是一条线;

震动要飞机转起来,悬停时震动幅度,机刚起转 主桨和尾桨未必是直的,得靠离心力甩直,这个过程会抖一些;

有震动,先确定是主桨还是尾桨部分,然后在仔细排除!

网友B:
你测量一下两主桨叶对尾管的距离,估计两主桨叶对尾管的距离不会一样。

网友:
我的经验是T头总成某部松旷,不知你是不是也有这现像。

网友:
3楼说的对,如果起飞后不抖就没问题。

网友:
我直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杯具,敢问楼主,你知道什么叫双桨吗?

是飞机主桨转动起来看桨侧面,是不是一条线;

我知道双桨是什么情况

楼主:
起飞后 不抖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一下两主桨叶对尾管的距离,估计两主桨叶对尾管的距离不会一样。

你意思说2个大桨长度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一下两主桨叶对尾管的距离,估计两主桨叶对尾管的距离不会一样。

就是启动 低速的时候会抖动一下,然后 油门加上去后就不会抖动了,,起飞后也不抖锁尾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杯具,敢问楼主,你知道什么叫双桨吗?

是飞机主桨转动起来看桨侧面,是不是一条线;

这么说我的飞机 属于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我的飞机 属于正常了

非常正常

网友:
起飞主桨,尾桨没打直吧?一般尾桨夹拧松点,尾桨一转起来自然就打开了。

网友C:
今天试机,我机子也震,尾拉杆没固定,尾管内轴承没固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LZ你如果确认没双浆你你试试把转速提高点!0、35、65、85、1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意思说2个大桨长度不一样吗?

不是水平测量,是垂直测量,是要测量出大桨旋转起来,两桨叶是否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D:
lz自己检查一下两个桨的重量,好好配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水平测量,是垂直测量,是要测量出大桨旋转起来,两桨叶是否在一个平面上。

垂直测量?怎么测量啊,大桨转起来两桨叶是否在一个平面上?我转起来后,8个方向水平观察了一下大桨  油门加到50 ,0螺距,飞机稳定,这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试机,我机子也震,尾拉杆没固定,尾管内轴承没固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是皮传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自己检查一下两个桨的重量,好好配平一下

要精度到多少?0.5克以内? 还是0.05

网友:
我的scp跟你情况一样,12%到15%的油门的时候会震。

网友:
低速时少许的震动很正常啦,只要高速时不振那说明没有什么问题。还有就是双桨并不是jj震动的最大诱因。

网友:
主浆太松造成吧,我的经验是这样子的。还有就是准备起飞的时候,要快速打一下油门到高位然后回低位,可以甩一下螺旋桨,使其平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垂直测量?怎么测量啊,大桨转起来两桨叶是否在一个平面上?我转起来后,8个方向水平观察了一下大桨  油门 ...

将两个大桨桨叶分为A与B,将A桨叶转到尾管处(与尾管平行),测量桨尖与尾管的距离。然后再将B桨转到尾管处,测量将尖与尾管的距离,两个尺寸若一样是合格的,否则要进行修整。

网友:
我机也是震的,怎么调都一样,总结是机子的做工精度差,后来就不管了,照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将两个大桨桨叶分为A与B,将A桨叶转到尾管处(与尾管平行),测量桨尖与尾管的距离。然后再将B桨转到尾管 ...

请教一下,如果A与B 的距离有少许误差。那么要怎样修改啊?菜鸟玩家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如果A与B 的距离有少许误差。那么要怎样修改啊?菜鸟玩家万分感谢!!

从力学分析来看1-2mm误差应该没问题,在实际使用也是一样,1-2mm对直机是没有影响的。但只要是修整了就修到最好,让两桨的误差为0。
如何修整它,要看是哪儿出现的误差,如果是桨夹要调整桨夹,是大桨要修磨大桨根部。修磨后的大桨根部可能变溥了,要加适当的垫片加以调整。

网友F:
有一个词叫共振
越过共振点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从力学分析来看1-2mm误差应该没问题,监察部际使用也是一样,1-2mm对直机是没有影响的。但只要是修整了就 ...

务实的前辈。万分感谢!!

网友:
学习中,不抖最好不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务实的前辈。万分感谢!!

太客气了,不用客气!技术是互相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词叫共振
越过共振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两个大桨桨叶分为A与B,将A桨叶转到尾管处(与尾管平行),测量桨尖与尾管的距离。然后再将B桨转到尾管 ...

好的,我这就去检查

网友:
大桨夹太紧

网友(2013-08-28):
这个是正常的吧,飞机刚刚转起来是要抖的,慢慢把油门推上去就好了,慢推慢拉,不要慌,不慌不忙才是内行,哈哈

网友:
是不是桨夹太紧了?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检查一下吧!起飞前抖动一下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