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求助

楼主(2013-05-14):
我的雕刻机原来用着好好的现在出现Y轴总在一个地方丢步是怎么回事呢,雕同一个图每个都在一个地方出现丢步,丢的多少不一样,高手大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告诉下新手吧

网友A:
丢步大小有多少?
一般丢步大的可能和机械方面有关,丢步小的和软件电器有关!
总是在同一个地方丢步的话,检查软件路径方面有无问题,另外是否和发热有关-因为到那个时间了就会出现丢步了。

网友:
把雕刻机上个图片吗。你这样问,怎么给你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丢步大小有多少?
一般丢步大的可能和机械方面有关,丢步小的和软件电器有关!
总是在同一个地方丢步的话 ...

雕刻机是一直在运行的该发热的地方应该都在热,路径以前一直用的是这个,以前没事现在总是在同一个地方丢步,有时大有时小,驱动器我对调了下也不行

网友A:
驱动器后面的线对调了吗?
估计问题在电机到丝杠这部分,有没有联轴器?

网友B:
还有和电脑的系统和运行程序有关,我要用雕刻机时必须遵循严格的开机和运行程序的顺序,开机显示桌面后3分钟内顺序打开corelDRAW、artcam、mach3,否则雕刻机必定丢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后面的线对调了吗?
估计问题在电机到丝杠这部分,有没有联轴器?

对调了,就是没调电源线,有联轴器,是那种梅花的弹性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和电脑的系统和运行程序有关,我要用雕刻机时必须遵循严格的开机和运行程序的顺序,开机显示桌面后3分钟 ...

我用的是USBCNC控制卡,这个原来没发现有什么顺序要求呀

网友:
y轴总在一个地方丢步的话看看是不是丝杆或者导轨在那里有渣子卡了?

楼主:
如果是没连接好会不断的出现丢步呀,现在是总是在那个地方丢,也有没丢的时候,也许是丢的很少没发现,很多时候在那个地方丢的还很多,有时都达到0.3了

网友:
雕机新手,无解

楼主:
没有高手赐教一下吗

网友:
新手就开始马甲了

网友:
用手拧一遍丝杆,看手感怎么样,看看是不是线时间长窝断了,运行到那个地方电机就虚接了。我刚买的usbcnc还没有用,希望你的不是控制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和电脑的系统和运行程序有关,我要用雕刻机时必须遵循严格的开机和运行程序的顺序,开机显示桌面后3分钟 ...

实践证明,开机显示桌面马上开mach3,运行了几年没发生丢步的现象。

网友:
光在论坛上问有什么用?光问就能好吗?
把线都和X轴重新换一遍,把丝杠和电机联轴器都拆了重装过再试啊!仔细检查,多动手多动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践证明,开机显示桌面马上开mach3,运行了几年没发生丢步的现象。

我这里显示桌面马上开mach3有时也会丢步

网友(2013-09-29):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会在同一个地方出错。后来发现是电脑的速度过慢导致的。当时我以为CNC不耗什么处理能力,用了一台奔3的旧电脑,后来改用奔4的,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