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螺距调整的问题

楼主(2013-05-14):
大家好! 我在调试螺距时候遇到一些问题麻烦知情的前辈指点,谢谢!1、在调整
舵机
中立点位时候应该将混控关闭吗?就是把3-S改成1-S?调整完毕应该改过来再调螺距吗?2、为什么我的大奖螺距在油门达到50%或者以上都调不到相应的角度? 是连杆安装不对?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LZ什么机型

楼主:
飞越450 有副翼的

网友B:
有图才有真相

网友C:
有副翼调整相对麻烦,但是也不难。简单说吧,控模式idle,螺距曲线0到100,油门杆中点,飞机接电(不要接电机线),安装斜盘舵机臂大致保持90度垂直于舵机,安装3只拉杆连接十字盘,调trim至十字盘水平,调adj至油门最高最低点十字盘水平,安装旋翼头并调整拉杆至油门杆中点时相位臂、日字框、sf臂水平,安装大桨,调整长拉杆至螺距0度,调整混控P百分比至油门杆最高最低时螺距为正负11度,调整混控A、E百分比至适当循环螺距,控模式normal,调整螺距曲线0油门螺距-2度(大约是40),中点油门5度(大约是70),高点100。OK了,就这些。

网友D:
很久没调过飞机了,正好借楼上的精简回复回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