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TANK T72 升级TK22 音效 行走 操控 爬坡

楼主(2013-05-14):
前段时间收了VSTANK 最新 2.4 G 的T72 以及虎王 ,结果实际操控下来还是三段式非比例控,手感很差,音效也很渣,VS所有型号声效都是一样的,虎王涂装也一般,只是相对来说好一点,萌发了升级的想法,后在上帝本人那收了TK22的T55版,天地飞7控,6通接收机,2s锂电 ,本想在搞个双稳,但实在无空间了。

在升级接线过程中得到上帝兄和aiansahali兄的指点(原台湾TK22官网上的说明太简单了,中文的还有错误,英文的还好点),在此感谢,具体改造过程就不重复,可参见之前的老大们的帖子。

驱动轮改了双侧都有齿的,VS原装的是14齿的,只有外侧有,其实也是装饰作用,后用恒龙1/24的11齿的,又找了可配合11齿的销钉拼接履带,装上后正常可用,弹簧改了软点的,配合起来行走姿态不错,但就是容易打滑,30度坡都上不去,t72 的卖点就是攀爬能力,宣传视频里50度的坡随便上,所以又换回原来的驱动轮和橡胶履带了。

改好后不久,蛋疼的事来了,我只是升级了伸缩炮,炮塔旋转和炮管仰俯还是用的原装马达结构,又先后坏掉,又拆开更换了马达,有个朋友的VS豹2一段时间后,板子有问题,后退时有侧马达不工作,前进没事,总体感觉VS原装的都不耐用,要不是我有1/16的了,真不如进恒龙的。这个价格再加点都可以入恒龙金属的了,至少履,带很方便解决。

升级后的行走操控和音效都有提升,而且用索尼遥控器可方便设置,只是遗憾的不能兼容VS原对战系统,升级的这个T72想要跟虎王对战,就必须再入个虎王的TK22。。。

不多说了,上图上视频。(前几张是销钉拼接履带,后面的又换回橡胶履带了;另合照是1:24的,1/16和1/35的不在手边,没拍。)

网友A:
呵呵,终于搞定啦,恭喜。
话说回来,你照片上的插销履带貌似是m1的??求购买连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终于搞定啦,恭喜。
话说回来,你照片上的插销履带貌似是m1的??求购买连接啊

搞定有一段时间了,就是懒得拍照拍视频,呵呵。。履带是99式1:24的静态合金坦克上用的,刚好也是11齿,就拆下来用,结果不是很好用,容易打滑。。

网友:
开炮时的后座动作很逼真

网友:
呵呵 整个一小孩玩具啊

网友:
楼主家成战场了!

网友A:
仔细看了视频,第3、4负重轮的悬挂还是硬了点啊

网友:
第二段视频,坦克从墙边出来的效果太有感觉了~!

网友:
重装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视频,第3、4负重轮的悬挂还是硬了点啊

之前用销钉拼接履带,软些的弹簧,效果很好,只是容易打滑,后又换回了原装橡胶履带,增加行走攀爬能力,结果前后轮就上翘的厉害,多次调试了不同的弹簧,要有一定的活动悬挂效果,又不能前后翘起影响外观仿真,平衡点难找,橡胶履带增加了行走过障性能,也就牺牲悬挂仿真了,所以显得悬挂有点硬。。。

网友:
TK22真的很小。。。。24都装的下。。。。还带中弹音效。。。。有意思

网友:
很好,声光结合

网友:
这个操控,刚刚的

网友B:
LZ真会玩,只是只有一辆车出演,如果两台车一起再有个FPV的话,那就太有感觉了。

另外T72 vs 虎王太欺负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真会玩,只是只有一辆车出演,如果两台车一起再有个FPV的话,那就太有感觉了。

另外T72 vs 虎王太欺负 ...

fpv 装在1/16 以上跑野外才有意思啊,小比例也就室内跑跑,话说您也慧眼看到一个T72的孤单,要不上帝您老人家发发慈悲,赠一个虎王TK22给我?谢尔曼的也行,哈哈

网友:
模拟得挺真实的

网友C:
有兼容VS对战系统的, 叫 TK22V.
"-"號後面代表音效, 和TK22的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兼容VS对战系统的, 叫 TK22V.
"-"號後面代表音效, 和TK22的一樣.

刚去官网看了,的确是有 tk22v,适用vs 对战的。。。入早了点,就差一个月,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