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花牌电机报警声

楼主(2013-05-14):
收的一个花牌3980电机,刚到手一切正常,装到马达架上去以后通电马达就发出“滴-滴--滴滴滴滴滴”的报警声,请问哪位能指点一下
而且还是从马达架上取下来就自检正常,装回马达架上又是那种报警声。

网友:
电机不会响吧,应该是电调响

网友A:
校正油门行程 LS的 电调不会响 是马达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正油门行程 LS的 电调不会响 是马达响

谢谢解答,电调设置了,还是会那种警报。。电调是铂金40a,有没有警报的注释图呢

网友B:
看看是否电机座过于薄,固定螺丝过长,装上电机之后拧紧螺丝后,固定螺丝顶在了线圈上。。。

网友:
电调说明书多看几遍。也可能是正常提示音,我的亚拓450RTF每次上电都有类似提示音。

水平有限,供参考。

网友:
请仔细阅读电调说明书,不同的提示音都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否电机座过于薄,固定螺丝过长,装上电机之后拧紧螺丝后,固定螺丝顶在了线圈上。。。

好像是这个问题。。谢谢解答

网友:
电机原来还会响啊

网友:
油门行程没校准。。。接电油门不是最低位就会这么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