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550

楼主(2013-05-14):
刚入手一个大疆的六轴,还处在试飞阶段,现在出现了一个情况,在离地约一米的地方悬停的时候,它总是突然自己猛加一下油门(我并没有推油门杆),顶一下,顶一下的,我是在屋里面试飞的,出现这种情况很吓人的,弄不好就撞到天花板了。。。我是个新手,刚开始接触这方面的东西,麻烦哪位高人过来解释一下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啊~~~

楼主:
补充一下,用的是大疆naza的飞控

网友A:
我都不敢在家里飞。。我也是新手~~前几天还把相机摔坏了  naza幸好没事。。,就把GPS天线搬断了。接好测试下正常。。这几天又飞。还可以、。试了GPS失控 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不敢在家里飞。。我也是新手~~前几天还把相机摔坏了  naza幸好没事。。,就把GPS天线搬断了。接好测试下 ...

你的naza飞控在调试的时候,那个自驾系统选项里面的那些感度你都设置的是多少?

网友(2014-01-14):
我的也是这样。突然加速,而且还自己飞,吓死我。最后摔断一根腿,摔裂GPS

网友:
mini的在室内飞还可以,450以上建议最好不要在室内飞,当你的操作熟练程度能达到手动飞3D了,在室内飞就么有问题。

网友:
垂直感度不合适呗

网友:
最好别在室内做新机的的测试,不安全啊

网友:
新手的确不要在室内飞比较好

网友:
那个感度好像是按照百分比显示的,,我选的默认。。这个可以么?

网友:
飞得低真不好掌握,我以前降落时老会侧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