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散热,有谁这样玩过木,了解的来说下啊

楼主(2013-05-14):
                 夏天来鸟,步进电机,异步电机,变频器驱动的伺服电机等,长时间工作,电机有发热,有点心疼,担心烧鸟

         想到下面的方法来冷却,电机二个端盖,各钻一孔,一端出气,一端接气管,里有制冷片制的冷气,

        具体看下简图,不知道这样妥当不,了解朋友来说下

调整大小

网友A:
这么整估计步进就费了

网友:
要怎样防潮呢????

网友:
伺服电机可以长时间连续运行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8587

网友B:
复杂了。。。最后还不是。。。制冷片上的风扇和散热片散热。。   一般电机本来就有散热片。。。直接风扇散热就搞定三。。。没有的加个散热片和风扇就搞定。。。绕了半天。。。还的钻孔。。。破坏了。。电机的稳定性。。。

曾经想给cpu  降温。。。用了个半导体制冷器。。。结果。。。cpu反而更烫了。。。

半导体是能制冷。。(本质是吧热量从一边运向另一边。)但当冷边能量过大。。。。热量传递速度甚至低于铝直接传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整估计步进就费了

咋会废啊,,,,,,,,,,进灰尘,,,,扫唐,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杂了。。。最后还不是。。。制冷片上的风扇和散热片散热。。   一般电机本来就有散热片。。。直接风扇散热 ...

谢谢回复,,,,,,,,,,,,那甩开制冷器那块,,,,,,,,直接通气泵的进气散热,,,,,,,,应该ok吧?

网友:
用制冷片属于脱裤子放p——纯属多余,直接吹风冷却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那甩开制冷器那块,,,,,,,,直接通气泵的进气散热,,,,,,, ...

其实建议不打洞。。。。直接风扇吹。。。。电机的设计。。温度本来就不低。。。一般的漆包线都能上100摄氏度的。。。

本来没有风吹就能正常工作。。。你吹了风就很安心了。。。(安慰自己)。

打个洞。。画蛇添足了。。灰尘进去怎么办????

而且定子一般在外面。。。漆包线直接和定子接触。。。直接传到外壳来了。。。你那个风吹里面干啥呢???

有些三相电机都是有风扇通过外铁壳倒流。。。吹外壳的。。。

只有电钻。。。这种串激式电机。。。内转子上绕了线圈的。。。才需要再内部有风扇吹风的。。。。功率都很大了。。。小功率的都没有。。。。

用手摸有点烫都算正常。。。才多少摄氏度呢???、

网友C:
灰尘你可以过滤,,,但是冷气容易凝露。。

为啥好多散热器大厂都做过制冷片CPU散热器,最后都不了了之,,,因为不适合电子产品。。

最简单的办法,,贴散热片上去,,,你想在散热片上装个风扇也行。。

网友:
贴散热片是最可行又简单的方法,吹冷气会有结露问题,所以电脑CPU主流还是用风扇加散热片

网友:
11楼的方法最方便简单,如果想效果更好的话,建议用铜管绕在电机上,用水冷,效果很强悍,可惜制作成本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灰尘你可以过滤,,,但是冷气容易凝露。。

为啥好多散热器大厂都做过制冷片CPU散热器,最后都不了了之, ...

我觉的贴个散热片上去,好是好,就是电机变大了,,,,,,,,,,,我还是直接通气泵的气好了,不用制冷片制冷了,谢谢,回复,你的女儿和我女儿都漂亮啊,哈哈

网友:
楼主没看4楼的链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复杂了。。。最后还不是。。。制冷片上的风扇和散热片散热。。   一般电机本来就有散热片。。。直接风扇散热 ...

你有没有试过用紫铜代替铝来传热?还有加风扇及加大散热面积。

网友:
通气泵也有弊端的,空气压缩以后,压缩空气会带水,直接通到电机内部,长期会腐蚀生锈。电机内部还是保持密闭性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没有试过用紫铜代替铝来传热?还有加风扇及加大散热面积。

试过。。都是。。提升散热能力的好方法。。。不过风扇是最见效的。。。再怎么强的散热器。。。不加风扇。。。大打折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的贴个散热片上去,好是好,就是电机变大了,,,,,,,,,,,我还是直接通气泵的气好了,不用制 ...

。。。通气泵就等着电机挂吧。。。。

看看电脑机箱就知道空气有多么脏。。

实在要散热,,又不要大体积。。

那只能搞水冷了,,仿造CPU水冷头,,,用铜雕刻几个薄型的,几毫米厚度即可,贴电机四面,,通水路强制散热。。

网友:
步进电机设计出来就应该可以长期工作的

网友:
步进电机屁股上加电脑风扇就行,俺都这么用了一段时间,用手摸步进电机没那么热了,后来闲麻烦干脆不管了,风扇不加了一直就这么 用到现在。。。。

网友:
你直接吹时间长会有潮不行。你想用制冷片吹冷风不能。搞水冷方案先搞一个水路,   水箱-水泵-水冷头(装在制冷片的冷面)-水冷排-水箱(这里的水箱就是前面的)这样一个循环水路 在水冷排加上一个风扇吹出来的风就很凉又不会潮或用你的气泵放在冷排后面二者封好抽风

网友:
我觉得吧,人家厂家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进去了,这些东西就是长时间工作的东西,没有极端环境使用不用考虑散热

网友:
好心,有可能办坏事。一冷一热=?=水,起码也是湿度加大。电器东西最怕水(湿),开个肚脐眼,也就打开了它的不归之路,还是那句老话,尊重原设计,尤其是南方。最热的时候非得是越是艰险越向前?人更需要休息和爱护一下。(喝二两,闷一觉,起来,抖擞精神,继续大干快上,不也是一样吗?)再有,一个家里的DIY,哪有那么多活计?轰隆隆,没完没了?我的大小电机十多个,各个都是没热身,比赛就结束了。基本上都是立正休息。实在是觉得不对它整的特别一点,对不起良心的话,就给他加双叶扇,这样也比那样好,拖着个点滴瓶,他舒不舒服不说,时间一常,你自己就感觉不舒服了。

网友:
再一个办法就是磨掉天生的牙齿,换上烤瓷的,钛合金的(铜散热片),这美容的代价也是太高了,没几个人这么干的。感觉楼主有些本末倒置,正常的维护就可以的,他就是干活的东西,就是全心全意为你服务的,着眼点在效率上,在人活的是否滋润,潇洒,快乐上。

网友:
我看端盖加铝散热片可行,又或者把电机泡在冷却油里,放不进油里就做接油盘。

网友:
制冷片  不好   功率大而且有水雾会让电机受潮

网友:
我觉得把风扇叶片变成扭转角度的,这样就行了。一般的电机散热风扇是直叶片的 ,效果不好。

网友:
热 热到什么份上 能烧开水吗。  不用怀疑 我有一只号称550W的电机  最近热的厉害 空栽电流2.7A。 带动主轴近3A。  运行20几分钟 有糊 味 能把水烧开。  水淋上去 3秒蒸发完毕。 用了几个月楞是没烧坏。 不过安全起见 已经换掉 准备改成杀带机继续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