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0艇转向迟钝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5-14):
65CMO艇,外传3126 KV1600 6S电 440CNC浆 4CM硬轴 2.2KG
舵机
GT2控 感觉转向很迟钝,很慢 论坛视频里的船转向都很快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老鸟们赐教 ~~

网友:
上船图片嘛。。不然别人怎么跟你分析呢

网友A:
1)测量一下桨叶和舵之间的水平距离是多少,一般来说:浆前舵,转向快;桨后舵,转向慢。但一般为了操控,都会选择桨后舵和桨平舵。
2)测量舵宽度,不少于2cm

网友B:
调整下水刀的入水角度,入水太多船会稳定很多,转向半径会大
还有换把长点的吸水舵,调好压浪板( 之前是7.5cm的舵换10cm的舵)
船估计是我的,换好应该有明显的改进

网友C:
低速不能转还是高速不能转? 首先肯定超重了。

网友D:
路过,学点东西

楼主:
呵呵 就是你那个船 受教了

网友E:
补充一点:换个稍微给力一点的舵机

楼主:
哦 我也想到过是舵机不给力,明天去买个12KG的舵机换上试试

网友C:
65电O 12克舵机足已 最好14克金属 顶天17克 舵机越小打舵越快(廉价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