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 控 带接收 总共价位在多少这样左右 这么淘宝卖的价位都不一样

楼主(2013-05-14):
华科尔D10   控   带接收   总共价位在多少这样左右 这么淘宝卖的价位都不一样~ ~~ ....干~

网友:
聪少那里代刷固件630一个,带原装接收750,切记要刷了固件才支持30元接收机

网友:
自己刷吧.又不难

网友:
建议直升机配原装接收,便宜固定翼用30元的好了。
30元的天线可能容易脱焊,多摇晃也许会断。我的飞机就因为这个原因失控炸机。用透明胶绑牢就不容易脱落了,焊好就好了;,再不失控

网友A:
nnd,在华科尔商场和旗舰店买的返厂不收维修费,其他地方买要30元,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nnd,在华科尔商场和旗舰店买的返厂不收维修费,其他地方买要30元,擦。

谁说的?不是都要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