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悬停机头左右抖动厉害

楼主(2013-05-14):
现象如题,请老鸟求教,怎么调?
好像飞机航线还行,就是悬停的时候,机头左右抖的厉害
不影响飞行,但是要不要排除,虚心求教

网友A:
机头左右是水平左右还是副翼方向的左右?水平左右就应该是感度,副翼方向左右就看副翼的感度了。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左右是水平左右还是副翼方向的左右?水平左右就应该是感度,副翼方向左右就看副翼的感度了。供参考:) ...

我的是无副翼
就是水平左右摇摆
感度高了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无副翼
就是水平左右摇摆
感度高了低了?

我的是有副翼…可能是高了吧,你把无副翼上的ali感度降低试试吧:)

网友:
提高一点油门,降低一点螺距。

网友:
主旋翼感度高了。

网友:
有可能是舵机轻微跳舵,飞机下来后舵机很烫就肯定是了。

网友:
,尾巴不抖动吗?,,,

网友:
电机齿与大齿盘间隙~~

楼主:
就是机身左右晃的厉害,尾巴还好,航线还好,飞机就是行进中还好,就是停下来,悬停抖的厉害,奇怪,抖到时也能停的住,不用碎舵稳它

楼主:
这个是我做的震动频谱分析,哪位大大能告诉我哪里震了,谢谢!

网友:
感度高了

楼主:
好像是高了点,陀螺仪从80降到了70,还是抖,但是感觉好点了,另外我下面有练习架,跟下面有练习架有关系吗?
就是行进中不抖,只要停下来就左右晃,但是的确感度降到70,好点了,难道再降?怕锁不住尾巴啊

楼主:
我看了帖子,好像说尾巴7200转速时候震动大,大桨没那么大的震动

网友:
排震吧,等震动因素排除了,也许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就是想请教各位大大震动在哪里好排啊

网友:
还有频谱分析

网友:
你这个情况查几个方面  横轴  主轴,大浆是否平衡,中联是否上紧 中联是否变形,最后是油门曲线整体上调百分之五,排除共振

网友B:
如果是无副翼的话,那一般来说是感度高了。

楼主:
感度调到70了还高?

网友C:
不能单独调副翼的感度吗

网友D:
估计是转速低了,提高点油门曲线,降低一点螺距曲线。

楼主:
好像是7200转,震动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