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刷俄固件求助

楼主(2013-05-14):
板子到手后接上电脑,软件全部搞好后显示的 然后淘宝老板说得重新刷固   然后就刷了  但是十几分钟过去了,刷固软件依旧是 求高手帮忙    看看是啥情况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刷不好  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没影响 你刷好固件后 先打开软件 然后把设备连接好 在软件一点好正确的端口后立马点传感器校准 校准好以后就行了  试试看 当时我也有这情况 经过高人指导我弄好了

网友:
设115200试试

网友:
换电脑试试

网友A(2013-08-29):
我的买回来到现在都还没有链接上,请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买回来到现在都还没有链接上,请高手指点。

一定要选对COM端口哦亲
怎么选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