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件模具焊不住!求助

楼主(2013-05-14):
一个空气锤锻造时,使用的模具, 工作时震动太大,模具和手持把老掉, 一天焊五六次!  求高手

这个是加工的锻件!

这个是干活的模具

这个是干活时候,模具和材料的位置!

模具的焊接上的把,老掉!

网友:
模具钢是合金钢,有冷作模具钢和热作模具钢,冷作模具钢有GCR15,9SICR,你用的好象是热作模具钢,含硅、铬、钼等合金元素,而且可能是高碳的,普通的结构钢焊条是不好用的,要用特殊的焊条,用不锈钢焊条也可以试试

网友:
这当然很难焊的,这类合金模具钢焊接处很容易开裂的,焊接性能很差的。

网友:
对模具钢了解的不多,不知打孔攻丝行不

网友A:
要搞弹性链接,比如装个大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搞弹性链接,比如装个大弹簧

差不多

网友:
对 弹性连接时王道

网友B:
異種母材焊接請用不鏽鋼309焊條

楼主:
忘记说材质了!

那个模具是自己用40洛的料做的!    不太懂料,应该是高碳的吧,冷做模具!

工人说再手柄哪里围两个圈就算加弹性了!   我看不出解决什么大问题!

加热焊接和309焊条的方法,我回去试试! 谢谢先!

弹性连接,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求图例

网友:
换一种方式,磨个v型槽,螺母夹住。

网友:
焊条是否对路?这个东西很难,一般人都不行。找专业人士焊焊看看吧(我们这有特种焊接,还有大名鼎鼎的焊接研究所)。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用不锈钢焊条试试,注意保温。

网友:
认为是冲击力造成的。想法也是弹性联接。

网友:
也可用低氢型502试试。

楼主:
下午,气锤吧模具打裂了!  又重新做。

1由于模具薄,钻孔攻丝以后,螺丝妨碍气锤!      所以没试这种方法

2铸铁焊条也焊不住!

不过今天挺顺利,下午只焊了一次,谢谢大家高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異種母材焊接請用不鏽鋼309焊條

委座所说的焊条
我猜可能是A302/E309-16不锈钢焊条

标准:GB/T983-1995  E309-16  AWS A5.4 E309-16

说明: A302是钛钙型药皮的Cr23Ni13不锈钢焊条,熔敷金属具有良好的抗裂性能及抗氧化性能。可交直流两用,有良好的操作工艺性能。
    为了提高熔敷金属的抗裂性和耐蚀性,适当提高了Mo含量,比GB/T983-1995 E309-16中的Mo含量高1%左右,其它成分均符合国标。

用途: 用于焊接相同类型的不锈钢、不锈钢衬里、异种钢(Cr19Ni9同低碳钢)以及高铬钢、高锰钢等。

网友:
楼主用童工鉴定完毕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气锤吧模具打裂了!  又重新做。

1由于模具薄,钻孔攻丝以后,螺丝妨碍气锤!      所以没 ...

在模具上做个套子或夹具之类 比较好

楼主:
隆威

上士
注册时间2012-9-16精华0主题3
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

21楼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午,气锤吧模具打裂了!  又重新做。

1由于模具薄,钻孔攻丝以后,螺丝妨碍气锤!      所以没 ...

在模具上做个套子或夹具之类 比较好
【2012年12月1日,DX8功能讲演会,期待您的光临!】

套子和弹性减震之类的东西,没见过不太懂, 能不能举个例子,发个相似图例之类的!

网友:
看你的煅模没有安常理出牌,焊接可以试试熔焊(不过刚性连接,断的应该是把手杆)其实你的这个产品用涮模可能效率更高些

网友:
搞弹性链接

楼主:
少尉
注册时间2012-1-20精华0主题3
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
22楼

网友:
看你的煅模没有安常理出牌,焊接可以试试熔焊(不过刚性连接,断的应该是把手杆)其实你的这个产品用涮模可能效率更高些

【各地模友自发活动列表】

我们那个锻工,管现在使用的模具就叫涮模,干活的时候,活在模具中间,打一下一转角度。

融焊是什么形式?钎焊吗

涮模和弹性连接,有点概念化,没搞过不太懂,  方便的朋友,最好举个例子或发个图例,谢谢

网友:
螺丝固定,要牢靠点

楼主:
钻眼攻丝  8MM

螺丝打断了!  还扣不出来,断头挤里面了

有时间上图给大家看看!

   还有不锈钢焊条没有试验过!   希望在这批活干完之前,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这个需要加温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