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自己组装的标准舵机版500电直

楼主(2013-05-14):
机身是非耐EVO

头是亚托的

尾旋翼也是

尾波箱SPX

舵机泰世501和502

电调是MEGA POWER 60A

随便请教个问题,电调飞悬停3分多,下来非常热,天气也挺热的,超30度,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电调发热严重问题?用外置BEC,发热会不会减少?谢谢

照片

网友:
夏天降落以后,要适当用手拨动主桨转动,直至电机冷却。
否则容易扫大齿盘。(因电机过热致齿轮融化)

网友:
同样用廉价飞越头罩一模一样。尾部也都一样。

楼主: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电调过热的问题呢?

网友:
好机,性感。

网友:
奇怪LZ为啥将电调的散热片装反了,这怎么散热啊?当然热啦

网友:
飞机装配不错

网友:
这个电调多少A ?

网友:
潜水学习中,邦顶!

网友:
电调不热 电机倒是烫手

网友:
真是好机啊,可怜我手上只有个山寨的450,油门一加都机身震得都赶上按摩器了,不管照飞了

网友:
不错~~新手进来学习滴~

网友:
呵呵,是啊,电调散热片应该朝上哎~不带头罩裸飞会凉快不少。要么电调加个小风扇什么的~

网友:
500用80a吧

网友:
漂亮,我的非耐炸过一次也变成杂交机了·········   感觉杂交机更好飞更好修,每个厂家都有一些东西相对不错,博采众长么,哈哈

网友:
500直接80A

网友:
你的电调安装有问题,哪能包的那么严呢?两个大面积散热面要露在外面,不要使用魔术扎带,要使用尼龙扎带。

网友A:
问下楼主花牌3026如何?发热大么,我的500感觉电机热得有点受不了,不过我的电调用的铂金80A,只是微微热

网友:
我用好淫80A+500MX,连续飞几个起落,电机电调都不会很热。。

网友:
如果喜欢带罩飞的话,可以在头罩上开多几个孔散热。。效果不错的。

网友:
使用标准舵机60A电调肯定发烫!!

网友:
和你的差不多  动力我是500mx+花牌110a  两块450电池可以飞七八分钟的航线   没啥温度

楼主:
改电调位置,加散热片试试

有没有人用外置BEC,能否减少电调发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花牌3026如何?发热大么,我的500感觉电机热得有点受不了,不过我的电调用的铂金80A,只是微微热

我的电机也很热

网友:
我的花牌电机也烫

楼主:
今天天气稍微转凉,把电调挂侧板上,加上大散热片,电调没那么热了,不一会就凉了,但电机还是很烫,很久都凉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