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 电池一充就显示满电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14):
前天飞完回来发现有节刚用过的
电池
充了几分钟就绿灯了,平时都是四个小时左右的,昨天飞了会回来充电又是几分钟绿灯,刚买没多久,还有没有的救啊

网友A:
用的什么充电器?充好后电池能正常使用不?

网友B:
电池有救,充电器没有救。起码买个B6吧!

网友C:
买个大的 。。。。。。

网友D:
不好判断,最好配个电显,知道飞完后的电压,如果锂电每片电压低于3.7V就过放了,将严重影响锂电的使用寿命和充放电性能,另外,还是买个像样点的充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