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系统自动应急供电

楼主(2013-05-14):
没有因为BEC或者接收电故障炸鸡的,我做了一个“自动应急供电板”
双BEC完全独立,主BEC用3S2000供电,发生故障后,备份BEC用2S500供电,可以坚持一个起落。着陆后检查指示灯,及时更换主电源。
不用BEC的话,两块电池也可以实现切换。
不知道有没有用呢,在装新机,准备用上。

楼主:
没人关心供电问题?沙发自己的

网友:
我表示关切,等后续测试报告。

网友:
电源一但一断,那些需要初始化的设备怎么办?

网友:
这叫容错电源:一块电源故障后另一块立马干活,无缝连接。这个bec恐怕要增加一些电路

网友:
你们说的BEC是怎么连接?我的是好盈铂金版电调,带BEC,怎么接?

楼主:
双电源供电板已经做出来了,原理很简单(越简单越不容易出故障~),目前装在110E上测试中,主BEC用10S的动力电,输出6V/20A,副BEC5.5V/6A用一个2S/500MAH的小电池供电,动力电或主BEC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副BEC自动接手,可供飞机坚持10-15分钟操纵。根据计算双BEC的可靠性会大大提高,假如主BEC可靠性是95%(正规厂家出的BEC应该不止),副BEC可靠性是90%,那么双BEC出现供电问题的可能性是(1-0.95)×(1-0.90)=0.5%!在没有钱买超级可靠性的极品BEC之前,用两个便宜BEC实现高可靠性供电,还是有必要的。

补充:切换速度是纳秒级的

网友:
不错不错,实用性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