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问 V尾 T尾 水尾的各自特点

楼主(2013-05-14):
求教  如题
百度过 但是给的答案都很模糊
特意发帖请教各位大师
另 求购FMS或者其他品牌的FOX滑翔机
要求全新 有现货
月底前有效  月底再收不到 10月航空的就到货了 就买他们的去了
联系方式 QQ9774117 暗号 滑翔机

楼主:
水平尾
不是水尾
更正下

网友A:
V尾,适合高速机,机动性良好,多见于F3F,F3B。缺点调试复杂,不方便携带
T尾,避开主翼尾流影响,气动上最好的方式。缺点部分机身短的滑翔机会有深失速问题,只能半外筋斗改出。T尾的尾翼结合处是强度薄弱区,所以T尾也比较容易损坏
倒T型尾翼,最常见的设计,不容易有深失速的问题,调试也方便。缺点,气动上没有前两种好,尾翼处在主翼的扰流中,影响尾翼发挥最好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V尾,适合高速机,机动性良好,多见于F3F,F3B。缺点调试复杂,不方便携带
T尾,避开主翼尾流影响,气动上 ...

很多滑翔机的V尾设计成可拆卸的, 携带上反而很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尾,适合高速机,机动性良好,多见于F3F,F3B。缺点调试复杂,不方便携带
T尾,避开主翼尾流影响,气动上 ...

多谢指教
受用了

网友:
4楼精辟

网友B:
高平尾深失速改出几乎不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平尾深失速改出几乎不可能。。。。。

高度低的时候基本完蛋了,有高度的话可以推杆,加油门,翻一个筋斗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低的时候基本完蛋了,有高度的话可以推杆,加油门,翻一个筋斗改出

还好没买ASW28,目前只有信天翁、FOX、跟V尾的飞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没买ASW28,目前只有信天翁、FOX、跟V尾的飞蛇

深失速问题只在机身特别短的t尾机上出现,一些设计失败的飞机会有这个问题,T尾≠深失速,所以其实没这么恐怖啦

网友:
玩模型吗 喜欢就好
个人比较喜欢 V 尾的

网友(2013-06-20):
个人喜欢T尾

网友(2013-08-07):
我的ASW28正常飞行都会翻。首飞首炸,看来要练习外筋斗改出技术了。FMS的的产品一向信赖,但这个28真的恐怖。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好没买ASW28,目前只有信天翁、FOX、跟V尾的飞蛇

我买了T尾的ASW28,帅极了。没觉有问题,更非常抗风好飞。

只是主翼偏软,我用4mm一米炭纤管补强便行。
估计你的FOX会有相同问题。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T尾的ASW28,帅极了。没觉有问题,更非常抗风好飞。

陈伯,你的28飞过没啊?是否安装时候出现主翼螺丝位置不准的问题呢?我现在有D怀疑我的28炸鸡,是这个问题,导致安装角大佐。

网友D(2013-09-13):
V尾的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