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模式飞行中偶尔黄灯双闪,是因为有摇杆不在中位引起的吗?

楼主(2013-05-14):
     请问:大疆精灵姿态模式飞行中偶尔黄灯双闪,是因为有摇杆不在中位引起的?还是有其他原因?谢谢!

网友A:
naza刷了新固件以後  我发现不管是gps还是姿态模式都是闪两下  研究半天  後来发现  必须所有摇杆都在中位  包括油门  只要油门不在中间位置  一定是双闪   我猜可能是改设计为  看到单闪   就是定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刷了新固件以後  我发现不管是gps还是姿态模式都是闪两下  研究半天  後来发现  必须所有摇杆都在中位  ...

谢谢!今天再观察一下,我以前发现是偶尔双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za刷了新固件以後  我发现不管是gps还是姿态模式都是闪两下  研究半天  後来发现  必须所有摇杆都在中位  ...

也有这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