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新型螺距尺,没米的进,错过后悔哦!哈哈!

楼主(2013-05-14):
  新手显摆!

大家都是怎么测量螺距的呢》?

    会不会觉得测了不准确还费好多米买很贵的螺距尺呢?

  下面让大家看看我自己突然想到的办法,

   自己改的哦!

不喜勿喷!!

网友A:
桌子不平的话,你这样只是水平于大地,而不是水平于主轴

网友B:
那电子螺距尺岂不是也不能用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桌子不平的话,你这样只是水平于大地,而不是水平于主轴

我放桌子上拍照的,看着还是比较平的

网友C:
螺距差一点,转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距差一点,转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用眼可以一点不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电子螺距尺岂不是也不能用么了?

电子螺距尺可以设定桌面为水平基准面,旋翼的角度也是相对于水平基准面的

网友:
不懂~这个怎么用~

网友:
怎么判断是10度螺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眼可以一点不差吗?

呵呵,所以这个东西还是不太可靠。

网友:
那线是干嘛用的

网友:
帮顶,还是有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螺距尺可以设定桌面为水平基准面,旋翼的角度也是相对于水平基准面的

都是水平于地面,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水平于地面,应该差不多吧,

只能说差不多,当桌面不能水平于地面时就会出现问题,或者有的人要求高

网友:
水平于地心?垂直于主轴么?

网友:
正想這樣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差不多,当桌面不能水平于地面时就会出现问题,或者有的人要求高

在测大桨以前,可以先用水平尺测下桌面啊!~有气泡很简单吧

网友:
水平尺的精度很一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测大桨以前,可以先用水平尺测下桌面啊!~有气泡很简单吧

測机身就知道了!剛剛用了還不錯~頂頂

网友:
哈哈楼主~我前天才做了一个这种尺~也是一个水平尺放在上面,但好像有2度的差别~不要紧,反正很好调了

网友:
不管怎样,先顶个DIY

网友:
DIY的好手艺!非常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桌子不平的话,你这样只是水平于大地,而不是水平于主轴

先用螺距规把桌子量一下

网友:
好久以前就见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