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正常实用情况下,电机电调舵机的寿命是多久?

楼主(2013-05-14):
为了避免事故,一般飞多久需要换了?
有什么征兆吗?
还有,平时除了给轴承加润滑油,还需要什么维护?

网友A:
正常情况电调飞到你手拿不动遥控器还好的,多轴电机转速低 用进口轴承不需要加油,寿命一样很长,舵机要看什么品牌了

网友B:
学习了,无刷不是机械

网友B:
学习了,无刷不是机械损坏y一般不出weny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