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能否这样加工?

楼主(2013-05-14):
个人有个想法,把直线轴承用线割割开改造成可调间隙直线轴承?
请有兄弟这样做过吗?
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直线轴承

直线轴承

可调间隙直线轴承

可调间隙直线轴承

网友A:
还不如直接买开口的更好

网友B:
割开做什么,直径买开口的就是

网友:
不用割了,直接就有卖开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直接买开口的更好

已经买了不开口的,想利用上!再用快走线割几个滑块,改做成可调间隙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割开做什么,直径买开口的就是

已经买了不开口的,想利用上!再用快走线割几个滑块,改做成可调间隙滑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不开口的,想利用上!再用快走线割几个滑块,改做成可调间隙滑块!

单买这个又不贵,买个开口的得了,要是自己没有加工机器的话加工费都比重新买贵,我没有这么弄过不好给你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买这个又不贵,买个开口的得了,要是自己没有加工机器的话加工费都比重新买贵,我没有这么弄过不好给你 ...

我们工厂的快走丝是任我开的,这样可行吗?

网友A:
有免费加工机器。自己又会用。那还用这种垃圾轴承。直接钢块割滑块再贴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免费加工机器。自己又会用。那还用这种垃圾轴承。直接钢块割滑块再贴塑

贴塑要注意些什么?能告知一二吗?想贴塑但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贴塑要注意些什么?能告知一二吗?想贴塑但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我自己技术不行。你在论坛上搜 贴塑 好多高人前辈搞过也有很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技术不行。你在论坛上搜 贴塑 好多高人前辈搞过也有很详细说明。

好的

网友:
为你的那张图顶一下

网友:
见过人家搞过,割成开口的用

网友:
这个可以割开。但要注意割开的位置,我的就是割开用的

网友:
可以割开,不过不值得折腾 宁可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