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亚拓600 EFL PRO的机友请进

楼主(2013-05-14):
全部原厂配置,每个起落下来,你们的600MX电机跟凤凰80A电调温度怎样?很烫吗,还是只是温的?
还有我这个电机震动很大,空转机身麻手。不知600MX是否都是如此。。。

网友:
是很烫  就那样飞把 不管他 没事

网友:
万恶的震动。

网友A:
飞机如果装的好,怎么会震动很大,震动大会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如果装的好,怎么会震动很大,震动大会没有问题????

已拆除大齿盘,仅仅电机转动。机身震动挺大,可以肯定是电机问题了。因没有第二个600MX,没法对比,不知是否电机本身质量就如此

网友:
换电机轴承。

网友:
到货了才能告诉你

网友:
2手电机?拆过没装好?亚拓的电机非常cd,上面限位环是s的,轴只能从后面往前敲,不能直接向下抽出。换轴承时不注意的话,电机会安装不同心,震动巨大,仔细看你能发现耍圈。

网友:
600MX和凤凰80HV一般不会很烫,当然要看你跟谁比了。 正常情况下至少没有750MX和120HV的组合温度高。

网友:
正常的600MX不应该震动的。如果震动这么大,应该不是电机轴承,可能是电机轴磨损了,有虚位,拆开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