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及电调上的信号线在什么地方能买到?

楼主(2013-05-14):
舵 机及电调上用得三股信号信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做舵机延升线没有合适的延长信号线,把花好几块买来的Y线都给剪刀掉了,结果要用Y线了还得重新整点,这类信号线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到批发市场也找不到,商店问也没有啊!。

网友:
tb上,搜舵机线

网友:
万能的某宝

网友A:
你可以到一些电脑专卖店里,找人家送你一些不用的网线..也可以替代舵机延长线,焊接的时候只要自己能分清正、负、信号三条线就行,再笨的话直接淘宝搜“3P排线”要看清自己是要30芯还是60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到一些电脑专卖店里,找人家送你一些不用的网线..也可以替代舵机延长线,焊接的时候只要自己能分 ...

用网线?你的这个办法立马就能用,好,去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到一些电脑专卖店里,找人家送你一些不用的网线..也可以替代舵机延长线,焊接的时候只要自己能分 ...

就是有点笨,总想好看一些。

网友:
淘宝有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网线?你的这个办法立马就能用,好,去找点。

建议还是最好不要用网线代替,毕竟网线太硬了,质量不好的网线弯几次就会折断的。真要找代替的线的话可以找USB延长线,截断后用。或者找坏掉的鼠标、键盘,里面都是4芯线,基本够用。

网友:
我是用以前玩四轴的时候卖家送的“杜邦线”,自己焊接过Y延长线。

网友:
买一卷杜邦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