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齿盘这种状态能用吗

楼主(2013-05-14):
这这种状态能用吗,问题出现在哪了,请大侠们帮帮忙看一下

=================================================================

经过大家的帮忙,换掉轴承套,效果如下

网友A:
  带铝衬 ?   不像!

网友:
能,我的也这样

网友:
问题不大吧,很少有齿盘完全平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铝衬 ?   不像!

轴承套是飞越的,其他原装

网友:
我以前也这样,后来换了冰人的带轴承小齿盘和大齿盘中心座,问题解决

网友:
原装的也不是平整的同学

没干涉,就可以了,毕竟不是塑钢的CNC

网友:
不怕震就用

网友B:
我曾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换了一整套新件 可是多多少少还会有一点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换了一整套新件 可是多多少少还会有一点不平

能调好一点都舒服啊

网友C:
小齿盘跳舞是因为小齿盘里面没有一个铝合金的套,老款的是没有的 新款的有,我当时买到的时候里面也不带铝合金套 我的比你的更严重,大齿盘也跟着一起跳舞,怎么看怎么就不爽,后来一气之下就把整个大齿总成换了亚托的,连大齿盘和小齿盘都换掉,换了之后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而其飞起来声音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齿盘跳舞是因为小齿盘里面没有一个铝合金的套,老款的是没有的 新款的有,我当时买到的时候里面也不带铝合 ...

我现在的就是新款亚托

网友:
只能说:可以用。这样的晃动肯定会引起震动和噪音的。如果有新的最好还是换掉比较靠谱。

网友:
炸了再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