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500电直一般用多大电池?能悬停几分钟?

楼主(2013-05-15):
请教下:大家500电直一般用多大电池?能悬停几分钟?
我用35C花牌2200的串联,设3.6V报警,只能飞3分半钟,下来还有3.8V

网友:
22.2V3300mAh电池有些机型头罩里装不下,2600mAh电池比较适合。飞悬停6分钟没问题。

网友:
2600撸过,温柔3D 4分钟,其实悬停时间取决于kv和电机齿的配合

网友A:
借此机会想问问大家500连电池重量是多少?

网友:
上校如走狗,上将满天飞~~本论坛有前途啊

网友:
花牌2500,6分到7分,悬停航线

网友:
我也是2200串的报警3.6,下来3.75,悬停5分钟左右,只是电机很热……

网友B:
6S 2600mA, 4.5到5分钟航线,飞完cell电压3.8V

网友:
500evo  3300 6s   起飞重量2.1kg  反正就是练习航线,稳重点还行

网友:
3000的悬停8分钟的路过。

网友:
2600 比较好,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此机会想问问大家500连电池重量是多少?

500电直带2600电池总重1700g。

楼主:
我是泰世425,有副翼,估计耗电些,也重些.
之前拿它做过载机,全飞重量2.8KG也差不多3分钟,不知道为什么空机飞时间也没增加多少.

网友:
如果是无副翼的可以多飞1分钟没问题的 我的是力牌电池 2600 20C 温柔3D的话4分钟下来还有3.8 悬停和航线的话4分钟下来海域3.8多呢,估计6-7分钟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S 2600mA, 4.5到5分钟航线,飞完cell电压3.8V

五分钟就给十个苹果5的电量废完了,可真是费电啊

网友D:
用2600 6s的我设定到5分钟还是6分钟,但是3800 5s的磷酸铁锂电池可以飞10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五分钟就给十个苹果5的电量废完了,可真是费电啊

其实没那么费,就是因为大电流放电,电池放不干净,虽然飞的时候电压很低了,但是把电池拿下拉,还有3.8V,电压又爬回来了,
苹果的电池放电由于电流小,可以从4.2V放到3V,但是电直的一半只能从4.2V到3.8V,最多3.7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2600 6s的我设定到5分钟还是6分钟,但是3800 5s的磷酸铁锂电池可以飞10分钟。。。。。

铁锂电池飞起来重不重?可以乱舞不,

网友:
3300的,15分钟,桨角9度,亚拓500L省电,电调小进角 温柔启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铁锂电池飞起来重不重?可以乱舞不,

俺只是个飞航线的小鸟而已

网友:
大机伤不起啊

网友:
22.2V3300mAh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没那么费,就是因为大电流放电,电池放不干净,虽然飞的时候电压很低了,但是把电池拿下拉,还有3.8V,电压 ...

我的黑金scp原厂240毫安的电池可以悬停3分钟,过了三分钟会转,但是飞不起来(是螺距问题么?)。每次都等不到主板断了电机的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俺只是个飞航线的小鸟而已

都中将了  就不要谦虚了
航线表现怎么样,性价比高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都中将了  就不要谦虚了
航线表现怎么样,性价比高不

我的泰世425,飞10分钟我觉得挺猛的航线,下来还有一些电。。。。。因为重了,反而更加稳定,我那个是560克,5s,3600还是3800来着

网友:
我的2500MA花牌6S 充电5C悬停航线7分多钟,下来电池3.7--3.8V微热

网友:
3 到 4分钟

网友:
电池续航是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的泰世425,飞10分钟我觉得挺猛的航线,下来还有一些电。。。。。因为重了,反而更加稳定,我那个是560 ...

电池3.2的磷酸铁锂5S???什么牌子的,给个链接看看好吗???

网友:
2600,3D。4分25秒左右,起飞重量2公斤···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3.2的磷酸铁锂5S???什么牌子的,给个链接看看好吗???

我自己找电池厂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