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谁知道市场上有倾转旋翼的飞控吗?

楼主(2013-05-15):
亲们,谁知道市场上有倾转旋翼的飞控吗?

楼主:
或者是有源的飞控?

网友:
是不是v22模型飞控

楼主:
对的朋友 你知道哪有啊

网友A:
垂直模式油门平衡,固定模式舵机平衡,基本是两个飞控的整合,向量变量,算法不是一般的复杂~没有超强大的编程能力,就算了吧

网友:
第一,算法会变得十分复杂,而且性能的提高不能确定。
增加了机械结构的复杂性也会降低飞行器的安全性,很容易出故障,所以。。要出现还是等等吧,也许10年后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模式油门平衡,固定模式舵机平衡,基本是两个飞控的整合,向量变量,算法不是一般的复杂~没有超强大的编 ...

亲 你知道有这种现成的飞控吗

网友A:
据我所知是没有~~但是可以找个编程高手改开源程序,工程量不小,你要是老总可以注资开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是没有~~但是可以找个编程高手改开源程序,工程量不小,你要是老总可以注资开发下

老哥 你高看小弟了咱没那实力啊

网友(2013-08-13):
现成的有,全进口V22鱼鹰,价格不是一般的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