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xa650pro线材规格的问题

楼主(2013-05-15):
新入了一个xa650pro,配的FHTD4822-690KV和飞腾40A,目前在线材选择上遇到困惑,首先是接电池的1分多头线,商家送了一个1分5的线(如图),但是分出来的几头用的20AWG规格的硅胶线,插头还是JST插头,这种规格的线材撑得住么?貌似20AWG的线就承受得了几安培的电流而已啊~有没有必要自己用16AWG的线和T插重新做一个1分5的线呢?
求教~~

网友A:
对650来说,完全够了,一个电机还不到8A的工作电流。你用40A的电调,很奢侈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650来说,完全够了,一个电机还不到8A的工作电流。你用40A的电调,很奢侈嘛!

电调肯定不会有问题,就是线的问题,20awg会不会太细了?

网友:
20awg  太细了...换粗点的吧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放心用。

楼主:
先用20awg看看吧,担心换更高规格的,会增重。

网友:
太细了,插头也不合标准。电调供电一般是AWG16,全焊接,电池插头用AWG12线+XT60插头。

网友:
对,改线,余量要留的大一些

网友:
合适就好,飞行器合理的搭配比一味的加强更合理.余量适当.

网友:
个人认为真没必要再改,我一直就是这样用的一分五JST插头。没问题。如果不放心JST的牢固,可以用扎带固定在板子上。

网友:
20够了,不过我用16的觉得比较保险...以前还用过14的,太TM重了

楼主:
刚开始玩多轴,之前玩直机线和插头都选得比较慎重,如果因为这些原因摔机会郁闷。
20awg可能确实可以用,但是完全没有余量,自己用16awg的线自己焊了一个1分5,所有电调插头换成T插。再高规格又没必要了,电调才40A的规格,线材和插头用得太大,要烧就会是烧电调了,而且重量增加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