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JR xg8 遥控器混控

楼主(2013-05-15):
遥控器买回来有段时间了,请问飞三角翼,怎样设置混控?谢谢~~~~~~~~~~

网友A:
系统设置中直接选,三角翼就OK了 不用设置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设置中直接选,三角翼就OK了 不用设置混控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实在找不着地方设置就新建个模型从头开始就有选项了。

网友(2013-09-06):
不用设置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