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蝎子2010KV马达齿轮比的问题

楼主(2013-05-15):
我飞的是360桨,蝎子2010KV,马达11T斜齿,电池电量下降得非常快。电调马达都非常热。

换上325桨,电池比较耐飞。电调马达都没什么温度。

如果我飞360mm桨,我是否要降低马达齿T数?

网友A:
我飛360mm大獎,也是用11t,馬達的進角建議用原廠設定值就好,以免太費電~壓降快!!
再降齒比轉速我就飛不習慣了。

電池還是直接上1500mah的吧!!

2010kv是吃電怪獸...我用花牌1300mah,暴力一點...撐不過2:20秒...

网友:
我用325浆配10T斜齿,铂金40A连艹3-4块电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飛360mm大獎,也是用11t,馬達的進角建議用原廠設定值就好,以免太費電~壓降快!!
再降齒比轉速我就飛不習 ...

情况和你一样,进角我是7.25,电调默认是15度,也试过,效果不明显。用1200电池,转速稍微高点3D撑不过2分30秒。1500的电池确实可以,3D三分钟没问题,而且飞机重心刚好平衡,就是450T塞进去比较难绑电池

网友:
2010,11T配斜齿转数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情况和你一样,进角我是7.25,电调默认是15度,也试过,效果不明显。用1200电池,转速稍微高点3D撑不过 ...

我電調是MEGA POWER 60A~原本調8度,吃電跟噴水一樣...但就是噴啊!!無盡的快感!!結果不到2分鐘過放了電池...
現在調6度,主要是差別在大螺距變化時的差異!
用1200MAH的電池...不適合,暴力點保證斷電!!

剛好昨天拍的,你看到打側擺時就開始軟力了...
11T斜齒,油門72%,螺距11度,花牌1300MAH,時間設定2:4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