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涵道飞机电机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3-05-15):
请教个问题,我这机子好不容易把各个舵机都调试好了,可电机又不转了。我的控是天7,设置的左手第三通道是油门。前两天第一次接电池的时候电机还转,动力很强劲,结果现在没反应了。接上电池后推油门电机没反应,10秒钟左右电机发出4声嘟嘟的高音,并且伴有1/4圈左右幅度的转动。这是啥情况?

另外说明,在第一次接电池之后,我把天7的设置出厂化了一下。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你恢复控造成的,你的控估计原来是左手没门,后改的右手油门(或正好相反),你恢复后,油门通道在控上的位置 改变了,接收机收到的油门位置不是零位,电调上电后如果油门不是零位,就会不转,并报警。报警的表现就是电机叫个不停。
你可以同在把右手的操作杆拉到最低,再试试。如果电机受右边的控制,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A:
检查电池电压,保证电池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池电压,保证电池有电

电池充满电,但还是没反应

网友:
油门通道不对啥,油门在电极启动时没在最低点吧

楼主:
油门通道没错,是第三通道。电机启动时也是在最低点。做油门行程设置,总是无法正常完成,厂家说是反了,可是是什么反了呢?之前电机还转过一次,怎么做完遥控器的出厂设置后就这样了?

网友B:
我感觉应该重新调一下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应该重新调一下电调。

怎么调电调?是做油门行程设置吗?但是反复多次都无法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调电调?是做油门行程设置吗?但是反复多次都无法成功。

情况比较复杂啊,毕竟不在现场。目前只好采取替代法:先换个电机,看转不转。不行,再换电调。都不行甚至换块电池,因为有时,电调设置了低电压保护电机也不转。都没问题,就是控的设置了。也可以分别拿到一架没问题的机子上试试,看看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情况比较复杂啊,毕竟不在现场。目前只好采取替代法:先换个电机,看转不转。不行,再换电调。都不行甚至 ...

我就这一架航模,也没多余的电机和电调电池我是充满了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这一架航模,也没多余的电机和电调电池我是充满了电的

只好找周围模友帮帮忙了!帖子里说不明白。

网友C:
天7控进菜单,进舵角设置,看看油门是不是设置反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天7控进菜单,进舵角设置,看看油门是不是设置反向了。

我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油门设反了,上电时电机就高速旋转了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油门设反了,上电时电机就高速旋转了呀

不会的,现在的电调都有保护功能,上电的时候油门信号如果不在最低的话是不会解除电机的上电保险,不给电机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的,现在的电调都有保护功能,上电的时候油门信号如果不在最低的话是不会解除电机的上电保险,不给电 ...

那就好。多交流,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7控进菜单,进舵角设置,看看油门是不是设置反向了。

天7专门有个正反向设置,我所有的设置都是正向的。

网友E:
电调重新校正一下,方法具体的看你的电调说明书的咯。。。不过,你问这个问题。。。。涵道还是先静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重新校正一下,方法具体的看你的电调说明书的咯。。。不过,你问这个问题。。。。涵道还是先静态吧。。 ...

郁闷的是飞机是PNP的,电调和电机都是厂家配套的,没有说明书。

网友F:
接收机灯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收机灯亮吗?

对过码后接收机的灯就不亮了

网友F:
对过码后在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过码后在试

已对码成功,其它舵机都能正常控制,只有油门没反应。设置油门行程无法成功

网友:
换电机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郁闷的是飞机是PNP的,电调和电机都是厂家配套的,没有说明书。

pnp的还是不能买嗄。。唉。。。自己配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pnp的还是不能买嗄。。唉。。。自己配比较靠谱。。

超新手,还不会自己装,所以买个PNP的看看结构

网友F:
看看天七的说明书;是不是k1开关把油门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天七的说明书;是不是k1开关把油门锁了。

油门锁定和熄火设置都是禁用状态。

网友:
那只有看电机;电调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新手,还不会自己装,所以买个PNP的看看结构

找老手带一下的咯。

网友(2013-11-25):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