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贴 蝴蝶1400-T 的动力如何配置?

楼主(2013-05-15):
小弟 想要入手蝴蝶1400-T 不知道如何配置动力,
电机
电调部分如何配置?,还请各位前辈赐教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1.4米翼展的机子, 动力非常好配. 2208,2212 都可以, KV值不要太高, 因为要带动9寸到11寸的桨. 具体搭配取决于你的桨,电池电压,马达KV,以及要达到暴力飞还是休闲飞的效果等因素. 也可以参考自己现有的设备充分利用, 避免浪费.
电调30A够了.
建议买双天的马达, 具体搭配组合可询店家.

网友B(2013-08-02):
2815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C:
頂頂頂!這個得頂的!!